[STM8] 三合一板,STLINK的问题?

楼主(2010-12-27):
请教各位,我的STLINK,
1。可以对3.3V的目标板进行编程,但是不能够对5V的目标板编程。
2。STLINK一旦接上USB,芯片就很烫;
3.只连接USB接口而不连接目标板时候,2T45输出VCCB B1 B2分别是2V;
4.已经连续使用三个月了,都很正常,就最近两天,两个工具都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A:
可能STLink出现硬件问题了,据说2T45容易坏

网友B:
可能是STLink的硬件问题

网友C:
注意JTAG口电源输入、输出管脚定义

网友D:
STLink的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应该是STLINK本身的问题

网友F:
公道话:国内为数不少的工程师太浮躁。
一些最基本的的常识,如浮地的问题,连接器连接、断开顺序都会造成仿真器和目标芯片的损坏。

网友G:
刘工说的不错。
不过仿真器应该考虑这种问题,毕竟使用中工程师的注意力会在项目中,而不应该操心仿真器啥时会坏。
我的手持机目前是作为脱机编程器来设计,但我的理想是集仿真与编程于一体的。

网友F:
ls说的完全是正确的,做产品就应该做到这一点,在20年的仿真器设计制作中我们始终遵循这一点。
对于STLINK,有一些情况在此不便说明。

网友H:
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找买家换了一个

网友I:
不是每个买家都让退货的

网友J:
芯片很烫,会不会有短路现象

网友K:
曾经碰到过STLINK短路的问题,当时是转接板出问题了

网友L(2012-11-19):
http://bbs.**/thread-254018-1-1.html
见到同样内容,不知谁抄谁的呢?

网友M:
st-link中的sn74lvc2t45dcut芯片问题。

网友N(2013-09-06):
呵呵,接收到前辈的经验了!

网友O:
依我看未必是STLink的问题,供电的稳定也同样是重要的

网友P:
三合一板上的STLINK应该定义为学习用的,保护比专用工具是有区别的,据说STLINK V2是专用的,应该有会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