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损坏求解答

楼主(2010-12-27):
就是很普通的外部24C02之类的EEPROM, 通过I2C跟单片机相接,保存单片机一些ID等信息;这个产品量已经很大了,现在发现有个别产品EEPROM出现故障,本来要读出一个非0数据,现在总是读出为0。测管脚也没发现异常。
求达人帮忙分析。谢谢

PS:EEPROM内容可读 但读出全为0  应该是那部分坏了呢?

忘了说明,WP写保护引脚连接MCU的端口被复用,出厂时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被调试占用,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而且此时,SCL没有时钟的。 (eeprom为被控器件。)

楼主:
将问题EEPROM数据读出 全部为0

网友A:
操作太频繁了?每秒读写一次数据?把eeprom写死到寿命了。

你的eeprom是不是下电的时候保存数据用的?

CPU和eeprom的供电情况。

写保护有没有处理,是不是CPU误操作~ 频繁写?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软件上时序余量不足。
导致部分产品操作eeprom异常?

楼主:
应该不是频繁写  软件时序余量不足指哪方面呢

楼主:
EEPROM内容可读 但读出全为0  应该是那部分坏了呢?

忘了说明,WP写保护引脚连接MCU的端口被复用,出厂时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被调试占用,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而且此时,SCL没有时钟的。 (eeprom为被控器件。)

网友B:
是不是有SDA已经坏了,永远是低电平了?
EEPROM坏了就换一个吧,上电电源波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LZ的CPU供电和EEROM供电情况,5V?3.3V?
用户使用多久坏的?
出厂时有没有发现坏的?

网友C:
24C02常用..没有发现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
EEPROM内容可读 但读出全为0  应该是那部分坏了呢?
我认为,EEPROM不容易坏,还需要在操作上找原因.干扰误写是最大的可能性.

楼主:
RE 11L:应该不是是干扰误写  更换EEPROM就没问题了

楼主:
RE 9L:

5V system。 出厂发现的问题。

网友D:
厂里的条件好啊  放在现场 各种干扰影响过后 是会出这个问题  前段碰到一伙计用PIC 内部EEPROM  就这样了  数据也不是没了 时读不正常了  我遇到过93C46的 不是IIC总线的  通讯干扰  电源干扰  影响太大了 呃

楼主:
还没出厂就出问题了 所以有疑问。

网友E:
要么设计有误,比如过压、过温,要么超出了存储器的使用次数极限,注意有些廉价器件只能保证10K次的擦写,楼主应该计算一下正常情况下的擦写密度以及该密度下折合的使用寿命。

网友A:
既然是出厂测试发现的。
说明不是寿命问题。
过温也能排除。
过压,有可能,工装给的电压可能波动比较大。但从坏的比例来说,好像又不是,如果是过压就会坏很多。

时序的问题还是不能排除,你的IIC是CPU IO口模拟的,还是用CPU自带硬件接口做的?
scl和sda的上拉电阻取多大?
IIC接口上还有其他设备吗?

网友F:
如果是EEPROM坏,读出来的应该是FF,不应该是00.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分析

re 17: IIC是CPU IO模拟的;外部无上拉电阻,IO内部有弱上拉(PB口),无其他设备。

re 18: 目前出现3只,2只读出全为00,1只全为FF。

也不像静电损坏,因为读写操作无表面问题。

网友A:
加上拉电阻 要不然沿时间不够

网友F:
IO内部弱上拉是不行的,需要外部上拉。

网友G:
上拉电阻是一定要用的,如果是3.3V的供电,上拉电阻不能过大,用4.7K就行

网友F:
厂里的条件好啊  放在现场 各种干扰影响过后 是会出这个问题  前段碰到一伙计用PIC 内部EEPROM  就这样了  数据也不是没了 时读不正常了  我遇到过93C46的 不是IIC总线的  通讯干扰  电源干扰  影响太大了 呃 ...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读写时序不对,我公司以前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修改程序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网友H:
SDA 和 SCL都要用上拉电阻的吧
如果是时序不对,读出的数应该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