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胶可以怎么搞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27):
没有可以洗的,用东西刮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很难做的。用丙酮泡一下看看

网友C:
你这个是熟胶,不好办,冷胶的话有一种“化胶水”,你去电子市场找找

网友C:
加热到100度,用也可挑开,PCB好+细心的话,有80%的把握不会损伤走线和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