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50分)求解。暴风影音的在线视频如何存盘?

楼主(2010-12-27):
暴风影音的在线视频,有些CCTV的节目很不错,想把它下载到硬盘中,在移动设备上看。怎么玩啊?

网友A:
百度搜的,没试过。其他PPS和PPLIVE上面没吗。这两个可以下载的。

网友B:
另外,找到缓冲文件也行,重定义浏览器的缓冲目录到你指定的位置,然后待缓冲完成之后暂停播放器,再查找文件就是,经常清空缓冲目录会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C:
只能在IE缓存文件夹里去找了

网友D:
搜索mp4文件,看看它在哪就能找到缓存路径了……如果有的话。

网友D:
PPLive我知道有个文件夹,但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楼主的用法,因此,也不在意其它影视节目的路径。

网友B:
未必是MP4文件。

网友C:
扩展名一般是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