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个高频的MOSFET

楼主(2010-12-27):
应用的大概环境:

电压400Vdc  (估计得选600V的)

最大电流  2A(得选5-10A的)

工作频率400Khz以上

大概的就是这些  有xdjm们用过的话 推荐一下

谢谢~~~~

楼主:
谢谢了   下载看看

蚂蚁用过以上的,在400Khz?

我看过fc的类似的

就是不知道在那么高的开关频率下会怎么样

网友A:
tr,td(off)+tf可达100nS以下,对于脉宽近1uS而言,问题不太大,最好工作于ZVS

楼主:
主要就是个热啊

难搞

慢慢来   不行就降频了

谢了  大蚂蚁

网友A:
什么应用?看看有没有办法

楼主:
给你发消息了 看看

应用在全桥逆变电路上

是个超声波电源

:)

网友B:
蚂蚁发的那下面两个mos不能应用在高频率工作。

如楼主需要的话,我给你推荐几个好mos。

网友A:
发上来学习一下

楼主:
大虾,发上来学习一下 :)

这两天找的头疼

:handshake

网友A:
超声波电源,指输出为超音频的“高频电流”,不是直流,主要用于驱动超声波换能器、高频钎焊、感应加热等,楼主做的是那一类?如果做成zvszcs,对器件开关特性的要求会小许多,常见的方案是谐振半桥,目前有案例做到100KW的

楼主:
驱动超声波换能器  功率不是很大

现在想把最后的逆变做成SPWM的

网友A:
是想做它激式驱动吧,找awey买现成的方案吧

网友C:
LZ,驱动超声波换能器用超声波发生器,关键是变压器绕制上减少漏磁,还有匹配电感,否则烧MOS管,烧变压器,就好像吃夜消那样平凡. 特别是用在超声焊接换能器上连换能器变幅杆也可能可能一起玩完.

变压器减少漏感,再串个小电感.

楼主:
呵呵  现在就是为了减小匹配电路上的设计难度  所以想把驱动的方式改为SPWM

当然改成这样就得升高开关频率  要不然THD消受不起啊

各有利弊啊

楼主:
是想做它激式驱动吧,找awey买现成的方案吧
引用 网友A:

俺们要的东西比较奇怪  估计是没有现成的

目前的方案匹配电路比较的麻烦

网友A:
用400KHz调制20-60KHz,滤波器很难弄,不如直接做20-60KHz的谐振变换器,用开关电容矩阵调节回路容量,或用线性磁放大器调节回路感量

楼主:
目前的方案滤波就是采用矩阵方式的

也不简单~

网友B:
IFX的CFD二代产品应该比较适合你,具体型号如下:
SPP11N60CFD
SPA11N60CFD
SPI11N60CFD

网友A:
传datasheet上来观摩一下

网友A:
嗯,确实比别人家的好,把三个都传上来吧,藏着干嘛呢

网友C:
呵呵  现在就是为了减小匹配电路上的设计难度  所以想把驱动的方式改为SPWM

LZ走弯路了,从北京到天津,不需要从石家庄绕着走.

网友C:
做焊接机用电源,那个匹配电感是绕不过去的!,用超声清洗还行.

网友A:
谢谢楼主 :lol
BS伟林电源,:@哈

网友B:
只是封装不一样而已。:L

楼主:
LZ走弯路了,从北京到天津,不需要从石家庄绕着走.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想啊

关键是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

网友C:
祝LS好运,
做好SPMW后,若解决不了问题,再来这里找我.;P

网友C:
要点:换能器谐振时阻抗大于20欧姆时.需要注意"L"了.当然有例外,就是你能找到Q值低的换能器了.

网友C: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lol

网友C:
我不是专业从事超声波电源,只是见到网上许多连输出匹配为何物的厂家在做超声清洗功率发生器. 真好玩.:lol

网友C:
无知,无畏!:lol

网友D:
超声波……匹配是怎么搞都绕不过的……老老实实听从换能器厂家的建议吧

网友C:
老老实实听从换能器厂家的建议吧

不会计算,计算错的话,还不如什么都不接来得效率高.:lol

网友C:
听说过几个"舍得孩子,套不住狼"先进事迹.

网友D:
方法对了没那么夸张的
一台信号发生器+一个示波器+匹配设计手册里提到的元件。
1-先串个电阻,扫一遍谐振点附近的频率,用示波器观测幅值,找到谐振频率
2-大致计算一下,装上匹配元件
3-输入刚才得到频率的小信号,调整匹配参数,用示波器观察幅值,直到满意为止
至于匹配电路和计算公式,找换能器厂家要就是了,要不到就找国外类似性能的先做原型机……当然如果是抄板就老实抄,不用搞这么复杂了

楼主:
这个好一些  就是导通电阻比较大

网友C:
没见到几家换能器厂家提供计算公式.
不会计算、计算错的话,还不如什么都不接来得效率高.:lol
像LS的做法肯定不会错,只是能否把设计与验证次序 反一个个,可以少花点银子和时间。

楼主:
换能器 我们公司于人设计   所以参数我们得具体测

这个是少不了的

要不然。。。。。。

网友C:
经鉴定,用LCR电桥测换能器静态C0参数,动态电阻,动态电容和计算匹配参数基本上是二回事.
就是测出它的导纳圆,也并不代表已经计算出匹配值了.:lol

网友C:
没有理论基础的假设,那是亩产万斤!:lol
...理论-->实践-->理论,如此PDCA循序渐进!

楼主:
确实是  前几天就在搞这个匹配  测出来的确实没有多大的用处~~
还得继续调试匹配~~~

网友C:
袁易全有本书,讲了匹配.
还有一位也姓袁,全名叫不出来,也说了匹配.网上找一找.
找到再计算不对找我(在坛子里贴出换能器厂家参数,我把计算结果贴出,ok?)

网友E(2020-03-06):
引用 网友F:
我司有高频MOSFET,直接兼容东芝 RFM04U6P ,有兴趣欢迎来电咨询索取资料
付先生 QQ 1240732688,手机13418 ...

有符合lz要求的高频、高压、大电流MOSFET推荐么?

网友G(2020-05-14):
引用 网友C:
袁易全有本书,讲了匹配.
还有一位也姓袁,全名叫不出来,也说了匹配.网上找一找.
找到再计算不对找我(在坛子 ...

你好,遇到个超声波匹配的问题,搞了好久都没有匹配好,可以向你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