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充电求助

楼主(2010-12-27):
我自己搞了个iphone手机充电器,USBVDD输出5.2V,D+2.7V ,D-2.0V,但接到iphone 3G上显示“不支持此配件充电”,一直找不出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偶一直都是用电阻分压,很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分压得到的2.7V和2.0V的电压,但显示“不支持此配件充电”,还找不出问题在哪,是不是需要什么协议之类的啊?

楼主:
好像是数据线转接,延长了就不能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IPHONE配件说明,因为IPHONE车充,座充,多有严格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