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流源的负载特性 用什么做可调负载

楼主(2010-12-27):
测量电流源的负载特性 用什么做可调负载

网友A:
可调电阻,大电流用大功率的,小电流用小功率的;
或者用定压负载

网友B:
电流源的“负载”是“电压”,因此接入的电阻值越大负载越重。这一点,有别于电压源。不过,通常电流源的输出电压受其电路结构特性限制,不会太大。

网友C:
电流源的“负载”是“电压”,因此接入的电阻值越大负载越重。这一点,有别于电压源。

有点异议哦
此处说的负载重,该是负载吸收功率大。就实际恒流源而言,负载电阻大,(电源电压固定的电流源)本身承担的功率消耗却要减小。

网友B:
to 4L:

在电流源的工作电压范围内,负载电阻越大负载越重,这一点没错。超出其工作电压范围的话,那已将不再是电流源了,自然不能按电流源的分析方法分析。

楼主:
不是人工调整 用电路实现纯阻性负载 有相关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