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宽输入的升降压电源芯片

楼主(2010-12-27):
最近在公司做一个项目,电源模块需要一款升降压芯片,输入电压1.8-16V左右,输入电压较低时,输出3.3-5V左右,输入电压较高时,输出近似等于输入电压,输出电流0.5A-1A左右吧,成本不考虑,主要是性能,希望大家多多指导啊,我的邮箱:zhuml2010@163.com.谢谢

网友A:
用一颗boost控制器如RT9266搭一升压变换器,另外加一个电压检测电路,当输入电压低于5V时,为控制器提供工作电压,当输入高于5V时,关闭BOOST的电源(低压BOOST控制器的最高电压只能到7V),则输出电压约比输入电压低0.3V左右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你的方法可行,挺好的

楼主:
希望做电源IC的代理给我推荐一些集成的升降压的电源Ic,不考虑价格,只考虑性能,谢谢

网友A:
XC9504 这颗是0.9-10v输入

4楼LTC3780是4-36V输入的

1.8-16V的,难找

网友B:
FP5138的输入是1.8V_15V。。。
可以考虑一下。。。可做升降压。
QQ272943878

楼主:
美国国家半导体的LM2623的输入达到0.8-14V,基本上符合我的条件,打了测试版,发现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希望大家多推荐几款,我综合测试一下,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FP5138只能做升压

网友B:
以上是一个参考电路,呵呵,相互了解了解。。。

网友A:
一般而言,说什么IC能做什么功能,要看简捷性
你这个叫sepic, 任何PWM都可以做
sepic的效率不高,楼主肯花成本,也不至于要花在电感和耦合电容上去

楼主:
PowerAnts大哥,FP5138只能做升压,LZ的图,输入2.5-6V,当输入大于6v时输出会等于VIn吗,还是已不符合该电路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A:
12楼,你才是楼主,10楼发图的那位,在12楼算是LS的LS,呵呵

楼主:
对啊,打错了,下次注意了,是LS,不是Lz。

楼主:
10楼的电路,当输入大于6V时,输出是什么样的啊,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在输入电压一定程度上高于或低于输出电压的情况下,SEPIC都能稳定输出电压。
但是SEPIC需要两个电感,一个昂贵的耦合电容,发热器件增多,效率比BUCK、BOOST都要差。
你最好说出你的详细要求,才好想办法

楼主:
PowerAnts大哥,说真的,电源这方面我不懂,我只会简单的根据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测电路,使用一些LDO等,BUCK、BOOST,SEPIC都不太懂,我肯定希望效率高,发热小,符合我的条件。曾使用过LT3479EDE这款芯片,希望PowerAnts大哥看看,帮我出出注意!我希望的是一种集成电源芯片,性能好就行,成本不考虑。

楼主:
PowerAnts大哥,我用过美国国家半导体的LM2623,是boost,输入范围0.8-14V,输出我通过改变电阻,输出3.3V,当输入低于4V左右,输出3.3V,当输入大于4V,输出基本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A:
对,不错,牛X,俺在2楼的想法太繁锁了,竟然没想到输入大于设定输出电压后,环路会关闭PWM。谢谢,哈哈,让俺长了一智

网友C:
但是!
LZ在顶楼提的要求是“输入电压1.8-16V左右,输入电压较低时,输出3.3-5V左右”
18楼的图,当输入16伏时,即使关闭PWM,输出会是多少!!!

网友C:
电源IC,凌特的很多很全,应该有LZ需要的,但就是太贵太贵了。

如果输入范围不要那么宽,那么10楼的才是正解。

网友A:
小X,楼主要求的是,当输入电压超过5V时,输出近似等于输入哦

网友C:
汗~
这前言后语...也太矛盾了。

楼主:
你们说的很好,有那种情况,16V也只是个大概的参数,可以是14V或者15V
像LM2623这种类似的芯片还有哪些啊

楼主:
XWJ你好
————电源IC,凌特的很多很全,应该有LZ需要的,但就是太贵太贵了。
芯片在30美金左右都是可以接受的,主要是性能好
大家介绍一下型号

网友A:
输入电压较高时,输出近似等于输入电压 :lol

网友D(2016-11-10):
引用 网友B:
以上是一个参考电路,呵呵,相互了解了解。。。

5138 现在什么价?

网友E:
引用 楼主:
XWJ你好
————电源IC,凌特的很多很全,应该有LZ需要的,但就是太贵太贵了。
芯片在30美金左右都是可以 ...

30美金。。。。。。。真的是不把钱当回事啊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