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MB90092功能更好的视屏叠加芯片

楼主(2010-12-27):
有没有比MB90092功能更好的视屏叠加芯片,或者是其系列的更新功能更强大的?
主要是这个芯片24*12的范围限制太大了

网友A:
用过,但是没有仔细研究,好像这个是强悍的了,另外就是 子屏显示(sub-screen display不知翻译的准确不)好像能显示更多的字,不过这个功能没用过
曾经查过好几个型号,只有这个能外接大字库

网友B:
能显示中文的好像这个是最强大的了。也见过其它产品用FPGA 来实现的,效果比这个好,但不知道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