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电的本质,向高手求教

楼主(2010-12-27):
考虑最简单的电路:普通干电池+开关+电阻
我的理解:
电池里面发生化学反应,负极失电子,在电子斥力的作用下,电子通过电阻流到正极,正极得电子。就这样负极不断地失电子,正极不断地得电子,电池里边是离子的流动,我认为电流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负极的电子失完了,电池也就用完了。但是如果把电阻换成绝缘体的话,还是有电流产生啊,因为绝缘体不导电是因为绝缘体里面自由电子少,但是这里是由电池负极提供电子,绝缘体里没自由电子也没关系啊!
帮我纠正错误的地方啊
问题:该电路是怎样产生电压的?电子的流动又是怎样的?又是怎样形成持续电流的?
如果把普通干电池换成交流电源呢,又怎样用电子来描述整个过程(怎样形成持续电流以及怎样产生电压的?)?提供电子的地方在哪?

网友:
这句不对:“在电子斥力的作用下,电子通过电阻流到正极”

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之间有电位差,当电路接通的时候,导体(或者电阻)中因电位差而建立起电场,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移动,从电池负极通过外电路流向正极。

网友A:
绝缘物质中没有自由电子,所以无法形成电流。
你的电阻(负载)周围是空气,电池负极提供的电子为什么不从空气中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电池正负极之间的电位差是怎样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电子来自外电路,不是来自于电源?

网友A:
5楼:
考虑人体。
你的任一条血管中都有血液在流动,这些血液是血管中本来就有的,还是来自于心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隐约地记得高中化学里的原电池知识:把Zn和Cu棒用导线连接放到盛有硫酸的容器里,然后Zn就会失电子,所以我就认为电池的负极提供外电路电子

网友C:
re LZ:

“那电池正负极之间的电位差是怎样产生的??”

那是由电池的化学能所形成的电动势。

“电子来自外电路,不是来自于电源?”

电路中形成电流的“电子”不仅源于电源,导体内的电子同样也参与一起形成电流。电子在物体中流动是需要一定的“道路”的,专业名词叫导带。绝缘体内不存在导带,其内部的电子被束缚在原子内,而外来的电子也无法进入。所以就不存在电流。

网友D:
有想法是好的,我也很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既有成熟理论!
我都有点佩服自己高中时就想到用分子筛、分子膜设计燃料电池。哈!!:$
“但是如果把电阻换成绝缘体的话,还是有电流产生啊!”
这里的理解出错了,应该是有没有电阻电池都会产生电势,外部没有负载时电池有它的一套方式去阻断内部的电流,没做好的就是自放电电流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好像没太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思路是先从原电池这个很简单的模型开始考虑(负极失电子),再到那个电路(负极失电子,也就是负极会提供电子,我并不否认外电路的电子不流动)

楼主:
re LZ:

“那电池正负极之间的电位差是怎样产生的??”

那是由电池的化学能所形成的电动势。
引用 网友C:

化学能怎么转化成电动势?它难道不要先转化成电场能吗?

网友C:
to 10L:

应该这样理解:

电池(如你所说的原电池)内的非电能(如化学能)将电子从一端赶到另一端,这样便形成了一个被充电的“电容”(其两极板为电池的正负极)。此电容的极板间就有电场,方向与电池内的电动势相反,因此在电池内部相抵消,不再形成电流。当电池的外面连上一个电阻,由于电池外面电场的作用,驱使电阻内的自由电子流动,便形成了电流。由于电池两极上原来所充的电荷一起参与了电流,电池内部的电场所形成的电压将降低。这样一来,电池内非电能所形成的电动势再度占上风,继续对电池极板充电。如此循环往复。

网友C:
to 11L:

这个,是化学(严格说是电化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本来问题很简单的,想着想着就跑到其他地方(你说的电化学)去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呵呵!!本来问题很简单的,想着想着就跑到其他地方(你说的电化学)去了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坏事....

当然,要彻底的理解这个问题,得跨出电门,了解些电以外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博览群书???

网友C:
这离“博览群书”还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看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不同的产生电动势的机器利用不同的能量(如干电池利用化学能)将正负电荷分开,然后就产生了电场能,也就有了电动势。

网友C:
to 17L:

通常,电源电动势指电源将非电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能力。转化为电能后所形成的电场能与前叙电动势不是一个概念,从它们的方向上就可以判断。非电能并非只是化学能,还可以是机械能或热能。

网友E:
LZ,我是这样理解的,要形成电流,电子必须要有规律地移动,并且要构成回来。电池里面的化学反应什么地先不去管它。电压是形成电流的原因,但是,必须是闭合的回来,才能有电流。对于你讲的把电阻接到回路里,有电流,有电子的移动,这个没错。并且,电子确实是从电池的正极流向负极的。当接上绝缘体的时候,可以看做是断路的。既然是断路的,那电子怎么从正极流向负极呢?从电池内部?要是这样的话,物体内部都有电子的运动,那岂不是都有电流了,而且有很大的电流?
对于电路,要从外部来看的。有一点,电路里讲的,对于电路中的电源,电子从负极流向正极,这个是从外部来说的,我们研究电路,管电源内部什么关系呢?

网友F:
话说天下原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网友G:
电子 电场 电压 电流。
并不是电子的排斥。

网友H:
不是吧,好难呀

网友H:
要怎样做呀。。。

网友H:
电流不是电子的的运动形成的吗

网友:
电子的流动又是怎样的?
通常所说的电流和电子流不是一回事!中学生或许会有此疑问,电专业毕了业的,应该明白道理了.
电子流动的方向只有在直流电路里才有意义,说来难以置信,在直流电路里电子流动的速度才每秒几个厘米.
电流传递的是电场能量,非电子本身具有的能量.

网友D:
回复 网友I:
"电子流动的速度才每秒几个厘米"这句话是错的,是一种比喻。
因为一根很小的导线里就有很多电子,这些电子的定向远动哪怕是很小的速度就等效于很大的电流,电子的真实远动其实是很快的。

网友J:
电子流动的很慢,但通过电路传递信号却可以接近光速。因为传递的是场,而不是电子流

网友K:
现在还没有人能把电的本质说清楚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书,再理解:觉得电池嘛!就是利用其他能量提供电动势。剩下的就是化学问题了。
问题: 电池是怎样利用化学反应提供电动势的?
我的理解: 1、考虑简单的原电池,如果两极之间不接导线的话,应该是不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不知有没有记错),但是电池却实实在在存在电动势。
2、负极失电子,在负极周围就会聚集电子,正极得电子,如果要有电动势的话,应该会产生正电荷才对啊,但是这正电荷是什么呢(可以考虑锌锰电池)?

网友:
我想问一下:闭合线圈内部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也会有电流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

网友M:
一个致命的错误:电池里面发生化学反应,负极失电子,在电子斥力的作用下,电子通过电阻流到正极,正极得电子。
电池的化学反应,是正极失去电子,负极得到电子,产生电势差,负极的电子通过外电路向正极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M:
正极失电子,负极得电子???
应该是阳极失电子,阴极得电子吧(在我的**里)

网友M:
正极是阴极,负极是阳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套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我倒是知道,就是不知道怎样产生电动势的,可以看下30楼吗?

网友M:
晕,这个属于化学了,电池总反应中,电功(非体积功)与电子摩尔数都是可以计算的,去找本化学书复习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不今天就复习了下,还是想不清

楼主:
还有就是我只有理解清楚电池是怎样产生电动势的,才好理解电池是如何维持恒定电动势的

网友M:
先掌握直流的,再贯通成交流的,不过交流的通常就不是电化反应了,是沦仑兹力对电荷作用力的叠加

楼主:
我是想先搞清这简单的电池是怎样供电的,再去想交流的,本来还有一大堆问题的,先一个个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M:
帮帮忙吧,都不理我了,个人感觉交流发电还好理解一点

网友M:
今天春哥请吃西餐,俺心情好,给你一一解答一遍,你要感谢春哥:lol

问题:该电路是怎样产生电压的?
A:电极的电化学反应会伴有非体积功-电功,电功与金属得失的电子数决定电动势;
电子的流动又是怎样的?
A:电子在电动势作用下由阳极(电池负极)向阴级(电池正极)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又是怎样形成持续电流的?
A:由持续的电化学反应保证,直到反应物质消耗完毕
如果把普通干电池换成交流电源呢,又怎样用电子来描述整个过程(怎样形成持续电流以及怎样产生电压的?)?
A:交流电由导线“切割”磁力线产生,微观上是洛仑兹力驱赶电子定向移动
提供电子的地方在哪?
A:电源不提供电子,只是般动电子,负极出来多少,正级就要收多少回去

楼主:
回复 网友M:
看来   信春哥,得永生啊
最好能直接回复30楼,从化学的本质入手会更容易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M:
感觉这些像是结论而不是原理

网友N:
还是大蚂蚁厉害。

网友M:
今天看了一下书,再理解:觉得电池嘛!就是利用其他能量提供电动势。剩下的就是化学问题了。
问题: 电池是怎样利用化学反应提供电动势的?
我的理解: 1、考虑简单的原电池,如果两极之间不接导线的话,应该是不会 ...
引用 楼主:

1, 正极反应式:(2NH4+)+(2e-)=(2NH3+)+H2,是不是就要从正极获取两个电子?如果外界没有回路,则正极的自由电子浓度会下降,反应会中断,也就是说,没有外电流就不会有电化反应。
2, 你的基础还需要恶补:失去电子的微粒(最小单位是分子)带正电,得到电子的微粒(最小单位也是分子)带负电,正电荷可以不动,但电子必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M:
1、既然没有电化学反应,哪来的电动势???
2、负极失电子,微粒带正电,但是它到溶液中去了,与其他离子结合生成了沉淀

网友M:
1. 正极没有电化学反应的前提,是正极上已经失去一定电子,正极的电势升高了,反应处于一种平衡,上面说错了,反应不会停止,差点还给初中老师了,呵呵),负级则是得到多余的电子,电势下降了,也处于一种平衡;
2. 注意“平衡”二字,困了洗洗睡

楼主:
回复 网友M:
1、负极平衡好说;对于正极,首先正极内自由电子少(拿锌锰电池来说,正极材料是二氧化锰,它是半导体),那么正极得电子与绝缘体导电又有什么区别???那么电池电动势的提高岂不非常困难。
2、我并没有说不存在平衡。我的意思是说:负极产生的电子在负电极里(与在溶液中区分),正极的正电荷也应在正电极里,我想问的是这里的正电荷是什么?

楼主:
1已经明白了,负极的电位低很多,正极的电极只高一点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一套方式”???
引用 楼主:

"1、考虑简单的原电池,如果两极之间不接导线的话,应该是不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不知有没有记错),但是电池却实实在在存在电动势。"

还记得高中的“伏特电池”吗?锌棒碳棒插入硫酸之中就是个伏特电池了,这种电池有没有接外部电路化学反应都在进行(这是等同自放电太大了的电池),如果接了外部电路反应就更快。高中化学提到原电池的时候都有说:如果形成原电池金属的腐蚀速度更快。
在没接负载时,真正实用的电池必须有套方式去阻断化学反应的进行的。

网友M:
电池用的不是“纯锌”,这锌中含的杂质可多了,于是人们加入汞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了负载后反应更快,是不是就意味着比没接时电动势要高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接了负载后反应更快,是不是就意味着比没接时电动势要高呢??
引用 楼主:

不是,而是反应更有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池正极的正电荷到底是什么啊?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负极产生的电子很多,正极产生的正电荷很少,举个例子,负极电位-9v,正极电位1v。

楼主:
3、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电场是虚的,力才是实实在在的。也就是说电子在电路中的运动是由正负电荷的引力造成的。

楼主:
由电池产生的联想:要是能把大树当成一个电池该多好啊,也就是说把大树看成一个太阳能电池,那么山区就是一个发电厂了(当然得考虑火灾啰)。

楼主:
按照我对电池的理解,这两个电路应该也有电流流过才对啊,因为电池正负极对地都有一定的电势差。但是仿真的时候,测得的电压却很小。

楼主:
不会插入图片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D:
电池正极的正电荷到底是什么啊?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负极产生的电子很多,正极产生的正电荷很少,举个例子,负极电位-9v,正极电位1v。 ...
引用 楼主:

这里就不是我们有必要去了解的啦,我们又不是去设计电池。了解一点方向就好了,
那就是为什么有些电池单节是1.2V,1.5V,2.0V,3.6V,3.7V的原因了,本质上就是正极负极材料的不同电池电压就不同。

网友M:
9V的电池是叠层电池,可不是一节哦,1节9V,这个能级很吓人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里已经理解清楚了,应该是这样的:
电源是提供非静电力的装置,那么电动势就是把单位正电荷从负极通过电源内部移到正极时,电源中的非静电力所做的功。

怎么插图片啊:我是这样插的:高级回复,输入我上传在CSDN里的图片的地址,但并没有显示图片;然后我点插入图片,会有……然后在中间输入那个地址,也没用。

网友A:
65楼:
只能上传你的硬盘里面的图片。

楼主:
那我在这里面输什么呢

楼主:
按照我对电池的理解,这两个电路应该都有电流流过才对啊,但当我仿真时,测得的电流却很小

楼主:
电池正极电位比接地电位要高,它们之间难道不能建立电场吗???

网友A:
69楼:
正因为建立了电场,我们才能够说“电池正极电位比接地电位要高”。

楼主:
那为什么测得的电压很小呢?

网友:
48480按照我对电池的理解,这两个电路应该都有电流流过才对啊,但当我仿真时,测得的电流却很小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路,最左边的电路接到哪里的?
你这个电路都没有形成闭合回路。
如果你的电路最左边那根线(电池左边的线)是接地的,相当于和右边的地相接,这个回路的电流为I=U/R=12V/20欧=0.6A=600mA。   如果最左边还接了其它的电路,电阻就超过20欧,电流就小于600mA,具体小多少要看其它电路的电阻有多大,这时候I=U/(R+Rx),U=12V,R=20欧,Rx=?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子流动的速度才每秒几个厘米.
这个结论不是我想象的,是国外一本书里说的.我记得很清楚.

网友M:
电子流动的速度才每秒几个厘米

这个俺同意,电子移动的速度并不快

网友D:
回复 网友D:
电子流动的速度才每秒几个厘米.
这个结论不是我想象的,是国外一本书里说的.我记得很清楚.
引用 网友I:

电子的真实运动速度只能用相当剧烈来相容,提到与电流相关的运动时要加“金属导体中自由电子的定向移电速率”。
只因为导体中电子很多,所以很小的定向移电速率就对应着很大的电流,电子的运动速度与电流是两回事,大家都知道显像管吧!?这里面阴极发射的电子最终会被加速到很快的速度,而电流却很小。但你全面了解“电子的速度”“电子的定向移电速率”,“电流”之间的关系时就明白了。

网友D:
载录一段别人的数据:

设铜导线单位体积内的自由电子数为n,电子定向移动为v,每个电子带电量为e,导线横截面积为S.则时间t内通过导线横截面的自由电子数 ,其总电量。根据得,代入数字可得v =7.4×10-5米/秒,即0.74毫米/秒.从以上数据可知,自由电子在导体中定向移动速率(约10^-4米/秒)只约为自由电子热运动的平均速率(约10^5米/秒)的1/10^9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左边故意不接

楼主:
谁给回下68楼啊!!!

楼主:
谁给回下68楼啊!!!!
谁给回下68楼啊!!!!
谁给回下68楼啊!!!!

是问题提得太弱智了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D:

经看书,这个问题t.jm正确

楼主: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电池负极对地有电位差,电池负极给地球充电,因地球可以盛无数多的电子,所以可以无限的充电,也就是说会产生持续电流,但是仿真测得的电压却很小(不是预期值)。

网友D:
48480按照我对电池的理解,这两个电路应该都有电流流过才对啊,但当我仿真时,测得的电流却很小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流,电阻R1,R2的压降都是零。
上图中V1正极为0V,负极为-12V。
下图中V2负极为0V,正极为+12V。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明白了。但是……
当电池不接任何负载时,它的正负极都是有电位的,但当某一极接地了,该极的电位变为0时,另一极的电位或升高或下降,这其中应该是有变化过程的,不清楚它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左边故意不接
引用 楼主:

左边不接电路,这个电路是开路,理论上电流为0。

电位是一个相对值,比如你说的12V电池,正极相对于负极有+12V的电压,负极相对于正极有-12V的电压,单说12V是没有意义的,需要有个参考电位。

如果以大地的电位作为0V参考电位,当12V电池的负极接大地时,正极对大地有12V的电压。  当12V电池的正极接大地时,负极对大地有-12V的电压。

你68楼的图,电池只有一端通过电阻接地,这一端与大地等电位,按你的话说是0V,悬空的那一端对地有12V电压,上图是-12V,下图是+12V。

楼主:
回复 网友O:
将电子从正极搬到负极???
空穴???哪来的空穴
电场的速度,当然是电流的速度???
你确定没搞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详见83楼

楼主:
谁回下83楼啊!!!!
谁回下83楼啊!!!!
谁回下83楼啊!!!!
谁回下83楼啊!!!!
谁回下83楼啊!!!!

楼主:
当电池不接任何负载时,它的正负极都是有电位的,但当某一极接地了,该极的电位变为0时,
另一极的电位或升高或下降,这其中应该是有变化过程的,不清楚它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M:
这个问题可以折腾这么久,楼主要把应用搞一下的话,那得折腾到天蹦地裂的那一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被这个问题一直纠结……
没搞清楚,有点不心甘
偶尔会来看看的,这个问题挂这里并不会影响学习
你帮我解决一下不就好了么!!!

网友P:
这个问题有趣!

网友:
83楼的问题,是这位同学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大地就是绝对的0V电位。
实际上电位只有相对意义,而没有绝对意义,大地电位是0V,这是人们为了方便而人为规定的,宇宙间没有绝对的0V电位,所有的电位值都是相对的。就象我们说珠峰的高度是8848米,不是绝对高度,是人为规定海平面为0米,珠峰顶相对于“海拔0米”的高度是8848米,如果人们一开始规定珠峰顶为“0米”,那么海平面就是-8848米。
如果我们把12V电池负极接地,但是我们把电池正极规定为0V,那么大地的电位就是-12V。
电池某一极接地的时候,和接一根悬空导线没有区别,只不过电池这一极和地(或导线)电位相同,这一极电位没有变化,另一极的电位也不会升高或降低,电池两极间电压始终是12V,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Q:
电流没有想象的像水一样流动的那么简单,要是真的可以流动,那么回路里的物质就可以互相转化了。电的产生依赖于磁场的存在,因为二者之间奇妙的电磁关系,才有了电。

网友A:
94楼:
水(泛指一切流体)的流动更复杂,层流、湍流乃至涡流(著名的卡门涡街)等等,有相当多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甚至大风将砂子吹起来的问题都不是很清楚。水(泛指一切流体)的流动若是都解决了,还造那么大的风洞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你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注意我强调的“变化过程”
如果一个12v的电池两边用导线接地,那么它两边的电位差就是0了,而没接时却是12v,它怎得有个变化过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你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注意我强调的“变化过程”
如果一个12v的电池两边用导线接地,那么它两边的电位差就是0了,而没接时却是12v,它怎得有个变化过程吧。 ...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了,电池一极接地或悬空导线,电位没有任何变化,也就不存在电位的变化过程。
你说的电池两极同时接地,与用导线直接接通电池两极是相同的,变化过程就是电池被短路,电流在地、导线、电池内部同时做功发热。电池两端的电位等于短路电流乘以电池内阻,最终电池的电能耗尽,两端电位为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存在变化过程???
那电池没接任何东西时不是有电动势吗?

网友D: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谁回68楼啊!!!!!!!

电池负极对地有电位差,电池负极给地球充电,因地球 ...
引用 楼主:

不会产生持续的电流。
另关于5378的某些观点我不认同,电位差是相对的,电位是绝对的,这些不同与高度的相对性。
你没法比较月球上的一座山与地球上一座山的绝对高度差(不是用月球上的这座山的相对高度是100米,地球上的一座山的高度是100米,他们的高度差就为零)
但是月球的电位与地球的电位差在某一时刻是确定的,可以测量的,这涉及到一个电子从点球移动到月球是电场做了多少功,因为虚拟的电力线是很长很长的(无穷远的)。
再回答qiseqiu上面的问题,假如某时刻电池负极极的绝对电位是10V,正极电位是22V,电位差是12V,把电池负极与地球相连,电池负极确实会对地球充电,但是很快地电池负极就降到0V,电池正极也降到12V,当中的前后的差别在于,电池负极的电子数是不一样的。

也可以设计出一个搞怪的发电机,就利用电场对电子的吸引造成的电荷分布差,这个就不画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可能是我太蠢了
你说“地球确实会对地球充电,但是很快电池负极就降为0,主要在于前后电子数不一样”,也就是说,既然电池负极降为0,那么负极的电子数也为0喽,但是电池负极是会产生电子的,这不就矛盾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可能是我太蠢了
你说“地球确实会对地球充电,但是很快电池负极就降为0,主要在于前后电子数不一样”,也就是说,既然电池负极降为0,那么负极的电子数也为0喽,但是电池负极是会产生 ...
引用 楼主:

首先要明白理解,电位是绝对值,电位差是个相对值,任何时刻宇宙中的任意一点电位都可比较大小。说电池是12V,是说它的正负极电位差是12V,有可能是,【+12V,0V】,有可能是【+6V,-6V】,也有可能是【0V,-12V】,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它更趋于是【+6V,-6V】,不会是随意的【+10012V,+10000V]。
学老爱做个大脑实验:
假如10K个12V电池串联起来,现在它的正负极电位就很敏感了,因为【120000V,0V】,【60000V,-60000V】,【0V,-120000V】会影响到它的两极对空气的放电模式的,【60000V,-60000V】会是比较稳定的一种组合。
电位为什么为负不是因为它只有电子,没有+ 离子,是因为电子数目比+离子多(是加权数目,因为会有+2离子),就拿这个超级电池说事,假如它是【60000V,-60000V】组合,那只因为负极相对中性物体多60000个电子,正极相对中性物体少60000个电子或说多60000个+离子,把这个超级电池负极与地球相连,这60000个电子流向地球等同于对地球放电,负极马上降到0V,如果正极维持不变这个电池就只有【60000V,0V】/60000V(实际上刚才负极与地球接触的瞬间是个剧烈的放电过程,电流很大,电池电压是要下降的),但是这是个120000V的超级电池啊!电池内部的化学力继续从正极夺取电子搬运到负极,而负极与地球相连后被定格为中性体,这些电子又流向地球,最终有120000个电子流向地球,超级电池被定格为【120000V,0V】模式,
这个过程说时慢,那时快,确实等效于一个很大的放电电流,放电图形的前面电流很大时间很短,这等同于一个高压低阻电容被短路,后面电流相对小时间长些,这是电池电压的恢复过程。

网友:
t.jm说的话自相矛盾。
应该是电位是相对值,电位差是绝对值。12V的电池,正负的电位差是12V,不管放在哪个星球电位差都是12V,这是个绝对值。电位是没有绝对的0V电位,是人为规定的,我们在地球上习惯规定地球的电位为0V,到了月球可以规定月球的电位为0V,尽管月球与地球之间可能有电位差。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0000V,0V】,【60000V,-60000V】,【0V,-120000V】这三种模式如果不考虑地球,只考虑在空气中,就只有一种模式120000V。
按你考虑的方式:第一种需要把电池负极接地,第二种模式需要在第5k个电池的地方抽头接地,第三种模式要把电池正极接地。
如果把-60000V接地,相当于把5k个电池短路,而不可能给地球充电。

楼主:
我终于开窍了,呵呵
谢谢大家哈!!!!!

网友R:
大家扯远了,俺学电化学的,给一个靠谱点的答案吧,任何电池都是由两级的双电层电容构成,也就是说电池本质上是两个电容串联(正负极),这个电容的形成在电化学里面有各种解释,我个人比较认同扩散理论,在两种不同物质的接触面上会发生离子和电子的的交换(粒子扩散运动)由于物质不同所以在交界面的扩散速率是不一样的,这样会导致两边带电粒子数量不一致,会形成电场,这个电场会遏制这种电荷不平衡(负反馈),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容,只要电池的反应物质(也就是相互扩散的带电粒子)不消耗光,这个电容就可以稳定纯在。

这个原理和热电偶原理是一样的道理。

运动才是物质世界的本质,一切宏观表现都是微观运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