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个50Hz交流1uA电流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0-12-27):
电路中要用到小信号采集1uA-500uA的50HZ交流电流,采样电阻100Ω,经运放放大后给dsPIC33自带的12bit-ADC,软件计算有效值。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AD采集到的最小信号就是2uA(姑且叫做干扰信号吧);但是当连接仿真器或是示波器(只连接地线),没有干扰信号,一切正常,可以采到0电位;不知道是不是地上有噪声干扰,但是为什么连接到另外一个地线后就没问题了呢?还有就是当用手摸PCB地线时,干扰信号明显减少。 在ADC采集前加了一个阻容低通滤波器,干扰信号小了一半,但还是有的,只有当连接到示波器或是仿真器的地线时,干扰信号才会消失。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怀疑是大规模铺地没有解决好,求助了。。。。。。

网友A:
明显是地线干扰,自己查地的来龙去脉,是否该同地的而非同。

网友B:
地线的走线不好,理论上讲,信号从发生源出来到最后流回去整个环路围绕的面积越小越好。这个环路围绕的面积越大越容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