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对IAR编译器熟悉不?

楼主(2010-12-27):
(无正文)

网友A:
XCL就是定义ram rom的大小和地址的,一半不需要修改,如果启动文件中要用到的话,可以用XCL中定义到的变量

网友B:
iar的连接定位文件随版本不同有后缀名xcl,icf和ld文件之分。
其主要作用为:
1. 定义ROM/RAM地址/空间
2. 定义向量地址
3. 定义栈和堆的大小
4. 定义用户section的位置
5. 定位object文件code位置
等等

网友C:
iar的好处之一就是咔嚓汇编启动文件轻松自如。

网友D:
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