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5V转-5V电路,给OP27供电的

楼主(2010-12-27):
急求+5V转-5V电路,给OP27供电的

网友A:
仅仅给一片运放供电?
ICL76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两片OP27供电,这两片OP27和电阻电容构成一个带通滤波器。7660电流能带起来吗?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器LM111

网友A:
3楼:
自己查查datasheet,看能不能带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7660输出电流10mA左右,我对这个没有概念啊,不知道能不能带起来,高手见谅,这个怎么看啊?

网友B:
7660好像不能带两片OP27

网友A:
6楼:
运放自身消耗电流不大,但运放所带的负载消耗电流可能远大于运放自身消耗的电流。你的负载未说明,所以只能自己计算。

网友C:
7660的功率特别小,只做信号参考还差不多。你还是用MC34063吧,简单,可靠,成本也低功率也大。提醒一下,如果用它的话,在输出端并一个无极性的10uF的电容,这样可以减小一些纹波,同时再准备一个RC的电路,根据你的工作频率,可以做一级RC。

网友D:
7660输出电阻70欧以上,可以两三片并联使用

网友E:
也可以用MAX660

网友F:
tps60400           60mA电流

网友G:
LS,MAX660的典型电流是输出100mA呢~
此时电压跌落0.65V。

楼主:
谢谢!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H(2016-03-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美国微芯的有大功率的7660T,一片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