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

楼主(2010-12-2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是“有正有负”的,那么运放不能使用单电源。

楼主:
你好,谢谢,输入信号时音频信号
经过上述电路后送到了音频放大器,然后给了喇叭

楼主:
能否给分析下这个电路啊,为啥我输入到喇叭后,会有吱吱的噪音?

楼主:
能否给分析下R62、R42、还有C32如何取值的啊?还有作用分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B:
典型的sallyken 低通滤波器,具体的截止频率,Q值都有相关公式来计算。至于R62可能是前级有高通滤波部分。

网友C:
PWM的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