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MOS管导通条件

楼主(2010-12-27):
PMOS导通是在G和S加一定电压正就可以;那NMOS是在GS加正电压还是负电压呢?有的半桥电路的功率管是由一对PMOS和NMOS管组成,但是栅极却接在一个信号输入,能工作吗?

网友A:
PMOS导通是在G和S之间加G负S正电压。NMOS相反。

网友B:
看成三极管一样的,只是门坎电压不一样

网友C:
保证一定Vgs

一个具体实例:

网友D:
Vgs决定导通电流。

网友E(2014-06-17):
引用 网友D:
Vgs决定导通电流。

请问Vgs的电压大小怎么控制?我的NMOS管总是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