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急的要崩溃的人向大家求助:关于用FPGA做DDR的控制器

楼主(2010-12-27):
请教大家了:我用SPARTAN3做DDR的控制器,ISE10.1的版本,MIG生成的DDR的IP核。用chipscope看时序,WR的时序跟MIG的资料上的基本一致,CMD、CMD_ACK、input_datai、nput_address、BURST_DONE等信号都符合资料上的时序,那么是不是说我就已经把数据写进DDR了?但RD的时序中data_valid信号滞后于CMD_ACK几十个周期才跳变到高,而且读出的数据都不对。这怎么回事啊?
请教大家了,我急的要崩溃了,都搞了一个多月了还是没什么进展,我该怎么继续呢?

网友A:
LZ很刻苦,请问您是在SPARTAN3的开发板上跑的,还是在自己做的板子上跑?

网友B:
DDR有参考例子,可以参考官方的开发板来做

楼主:
超人哥:
我就是上次给你发邮件的啊,本来还想让你帮我跑一下行为仿真呢,结果你忙也没有回我。
我是在我自己的板子上做的时序,好像写时序满足MIG了,但读的不对,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大家救命啊!!!

网友A:
呵呵,抱歉阿,这个月出差比较多.
由于是你自己做的板子,光仿真是没有用的.
建议你先拿一块Spartan3的开发板,看能否驱动开发板上的DDR,没有问题的话,再在你自己的板子上跑,否则你不知道是硬件的关系,还是你软件的关系,你说是不?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看,别用chipscope,有的时候不准

楼主:
我没有逻辑分析仪啊,只有chipscope,Spartan3的开发板叶没有。我觉得硬件没有什么问题啊,可能就是软件问题。怎么办?怎么办?头都愁白了

网友D:
很难说,ddr的频率西相当高,硬件出现故障的几率还是比较大,建议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时序

网友E:
先用MIG生成example验证你自己的硬件,把硬件问题排除了之后再来改自己的代码。

网友F:
自己在逻辑里面加入一段代码写递增数, 再回读,看看数据是不是真的写进去了,这种验证是成本最低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