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0-12-27):
我做了两个CAN节点,一个是ARM LPC1768集成CAN处理器+收发器TJA1040;另一个为51+SJA1000+PCA82C251;今天试了一下,不能通信,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发现用ARM LPC1768集成CAN处理器发出去的帧长度为350US,51+SJA1000+PCA82C251发出去的帧长度为31.5us。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不同协议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A:
波特率设置的问题,很明显两个节点波特率不一致。

楼主:
O(∩_∩)O哈哈~,确实是波特率的问题。之前的波特率是500k,有点高,变低之前就可以通信了。谢谢2楼的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