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在TKS编译器中,生成的应该设置为bin还是hex?

楼主(2010-12-27):
TKS编译器中,生成的应该设置为bin还是hex?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例子程序我只有LED闪烁实现,其他的我不通不过呢?

网友A:
生成文件类型可以根据您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您是说其它的例程您那边都编译不通过吗?
请问是TKStudio下面的例程吗?是哪个工具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