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控制需要那些知识,高手来讲解吧

楼主(2010-12-27):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编程,它真的特别难吗? 请介于牛A和牛C的牛人进来讲讲吧!

1.电机系统的机械特性
2.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
3.惯性负载下伺服控制方法
4.低速大摩擦阻力情况下处理
5.TMS320F2812与其它的 电机控制芯片应用区别(TMS320F28335,dsPIC3x系列等)
6.结合PID讲一下电机伺服控制编程要点
7.  ...其它...

网友A:
电磁学 + 测控驱动。

网友B:
速度控制较较简单,扭矩控制难点,位置控制不好做

楼主:
先谢谢大家!
需要了解掌握以下内容,需要补充那些知识?牛人们谈谈吧!::):
1.电机系统的机械特性
2.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
3.惯性负载下伺服控制方法
4.低速大摩擦阻力情况下处理
5.TMS320F2812与其它的 电机控制芯片应用区别(TMS320F28335,dsPIC3x系列等)
6.结合PID讲一下电机伺服控制编程要点

网友A:
那些个1、2、3、4、5、6....,都在“电磁学 + 测控驱动”里面了。既然比较了解还有啥好问的呢?

你所列都是些具体内容,还是找相关书看为妥。

楼主:
2L 正解,谢谢!
能否介绍一下具体看哪几部电容,"电磁学+测控驱动"范围太大,找不到入口啊

楼主:
谢谢3楼,能否具体展开说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在当当上订购了二本书,读完后再在坛子里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