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宽输入电压,高隔离,高压输入直流电源

楼主(2010-12-27):
超宽输入电压,高隔离,高压输入直流电源
基本指标:
极宽电压输入范围:25
最高输入电压:2500Vdc
输出电压:24V

额定输出功率: 100W 大家有什么看**如何实现,什么拓扑?

网友A:
这种电源是用钱堆出来的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我觉得至少要两级以上电路,前级还要分段控制

网友A:
先说说你承受多少成本,应用环境再说,2500V的输入电压,至少要用3000V的功率器件,三电平转换器也要求2000V,目前只有IGBT及GTR可胜任

网友B:
输入前馈两级稳压,后级泵压,非IGBT不可啊。

网友A:
泵压,如何泵法?一般认为泵是指提升,泵压就是提升电压

楼主:
成本不考虑,应用环境-20度到60度,先有方案再考虑其它的性能之类的。

当输入大于500V时降压到500V,后面再做一级FlyabcK,
或者当电压低于500V时升压到500V,后面做一级三电平在双管反激,
这两种方案怎么样?

用1700V的IGBT不知是否可以,1700V IGBT还算常见

楼主:
三电平BUCK和boost有好的控制方案没?有没有交错控制的芯片(有PFC交错控制的),还是只能用分立元件搭?

楼主:
没有哪位兄弟做过么?大家想法在尽管提啊,呵呵

网友A:
这个你可以找leo做方案,这等高难度的实现方法,一般不会讨论的

楼主:
leo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