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2-27):
k1  常开 时,   三极管 射极输出  有一大约有效值负10v 噪声信号  vpp 1v左右。

k1  常闭 时,  三极管 射极输出  正常为0v。

请高手指点原因。

另外,用手工搭的线路板没有此问题,  PCB打样回来的板子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NND上火了,整了一晚上了,没搞定。

网友A:
K1的断开时接地

楼主:
接地 也试过了  , 不行

网友B:
你把R16或R20的值换个其他的试试,看输出噪声信号是否变化,先搞清楚噪声从哪来的,再对症下药。

网友C:
运放和扩流这部分的电源去耦不好造成的振荡,这种可能性应该考虑。

楼主:
好,我加点滤波电容,试试

还有其他原因吗?

楼主:
果然是电源串扰引起的。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