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炉和饮水机保温功能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12-27):
关于电磁炉原理的一个问题
(1) :最近吃火锅 ,用的是电磁炉,电磁炉上面有个开关是保温,我发现我把按钮按到保温的时候,会出现汤一会沸腾 一会停止,不知道电磁炉里面是怎么控制这个保温功能的,是功率一定 还是温度保持一定,抑或是 温度高了我就停止加热温度低了就加热?
(2):我宿舍有个饮水机,当我加热的时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出现保温灯亮起来了,然后就没隔几分钟就有出现一次烧水的动作,这个东东是不是就是当温度低了就加热,温度高了就停止,好像应该还是属于模拟控制的。
  (3) 我考虑了一下,如果不考虑成本,我是不是可以用精密的pwm把这个一会加热的一会停止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4)如果考虑成本,要实现上面的考量,大概需要多少投入。

ps 本人的软硬件水平是大学水平,上面如有不妥,请大虾指正,只是抱一个好奇的态度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1.电磁炉 的保温  是隔一段时间加热一次 并非恒温
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高档的了
2.热水器的 温控开关 你没见过? 便宜的 一般是一个金属片 温度不同形状不同 达到开关的功能
3.电磁炉本身都有很多个档位 就是调的PWM频率 来改变涡流的大小

网友B:
电磁炉为降低功率管损耗,处于调功状态,在最小小功率档时,工作几个交流电周期便停一段时间,因此你可以看到它沸腾一下再停一会儿;
热水器则是用双金属片作恒温控制,具有一定的迟滞,大概有十来度的样子
以上两种方式都比你所说的方法节能,因为PWM方式的开关损耗比较大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1、电磁炉:不能如开关音量一样控制(开点点功率,会烧ITBG的),所以只能开一下关一下来解决---原理决定。(PWM、温度检测都有)
2、双金属片:就这个,其他什么都不要。简单省钱、实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电磁炉的线圈 工作在工频? 非PWM方式? 不知道我理解错没有?

网友B:
电磁炉工作于谐振状态,PWM调功率的方法并不能在脉宽较窄时有效降低输出功率,反而因脉冲电流幅值太大而烧掉IGBT。
电磁炉常用的功率调节方式,是调频及间隙工作,而且启停时间还要在整流输出的脉动电压过零处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