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继电器驱动

楼主(2010-12-27):
此继电器驱动电路,当系统上电瞬间,继电器默认吸合,然后CPU启动,光耦输入低电平,继电器断开,我想请教的是,怎么改动一下,使上电瞬间继电器不吸合,我曾经想过将三极管去掉,但又怕继电器的反击电压会对光耦照成损坏,因此请教高人有没有好的办法,感谢了

网友A:
光耦二次串到R893与三极管基极之间。

网友B:
三极管是不能去掉的,光耦输出级的带载能力不够,不能驱动继电器,如果上电时继电器不吸合,可以用楼上所说的方法,同时晶体管基极对地最好加一个偏置电阻(该电阻只是为了降低功耗,基极浮空即使干扰较强产生的漏电流也不会驱动继电器),另外,泄放二极管不能用4148,应该用4001。

网友C:
你的接法是常闭接点,CPU不动作缺省是闭合。

试试三极管基极跟光耦的4角连,然后再加个对地下拉,其他不动。
常开。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帮助,
答复二楼,光耦二次串到R893与三极管基极之间,没看懂什么意思?
答复三楼,为什么不能用4148?我这个继电器是功率很小继电器,10ma就可以驱动了
答复四楼,这样会多上一个下拉电阻,不过我想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C:
LZ可以试一下这个电路:
红框中的电路在PLC业界已经被广泛使用,包括三菱和台达等。

网友D:
我以前也用4148还真没有注意4001的区别

网友E:
你使用低电平输出有效就不会了。

网友F:
我以前也用4148还真没有注意4001的区别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规格书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怎么说呢?
是看电流还是看反映速度,还是看耐压?

楼主:
我有个疑问,按六楼mmax的接法,因为继电器线圈阻抗很小,相当于24V电压全部加在三极管基极上面了,对三极管没损坏吧?

网友H:
我有个疑问,按六楼mmax的接法,因为继电器线圈阻抗很小,相当于24V电压全部加在三极管基极上面了,对三极管没损坏吧?
引用 网友I:

这种叫达林顿接法。

网友C:
回复 网友I:

24V当然加载线包上了。

这个电路的特点就是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如果负载很小<100mA,那么三极管导通时压降<1V

LZ的接法,三极管是饱和区,导通压降<0.3V

都可以用。。

网友I:
不会加基极上的加的光耦集电极上。

网友I:
我有个疑问,按六楼mmax的接法,因为继电器线圈阻抗很小,相当于24V电压全部加在三极管基极上面了,对三极管没损坏吧?
引用 网友I:

不会加基极上的加的光耦集电极上。

网友J:
看看上面的附件可能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