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问题

楼主(2010-12-27):
大家分析一下,L1、R1起到什么作用。
多谢

网友A:
楼主的图要减小文件尺寸,最好转成GIF格式,200K以内就能解决。

网友B:
汗~
JPG能这么大尺寸?
下下来一看,果然是BMP格式的,kao!

网友C:
L1. R1 在哪呢?

网友D:
pads logic直接导出pdf多好,矢量图可随意缩放,各个节点、网络、标号……都带标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