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定位问题(步进电机)

楼主(2010-12-27):
机器上用到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一般都是开环应用的吧。配合上丝杆的话,那我们输入一个脉冲他就走一个步进距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只要知道输入几个脉冲,应该就能知道他走了多少距离。

(我现在想不断发买脉冲给步进电机并计数,当达到一定条件停止,停止发送脉冲,那我们通过计算总计发了多少脉冲数来计算总共走了多少行程来定位)

不知道这样子可行吗?
实际应用中是怎么定位的。
步进电机会不会丢失脉冲,丢步,
还有这样子直接换算位移的话准不准,
不行的话,只好接位移传感器了。

哪位大哥用过的,请教我一下。

谢谢

网友A:
开环控制就是这样 一般质量不大 都是开环控制的,开环控制最怕失步

楼主:
质量不会很大。谢谢哦

网友B:
额定转矩内,问题不大

网友C:
这个应用很多了,但是需要加上限位开关(行程开关)
另外就是 速度 和加速度 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会失步

网友:
还算比较可靠的方式,但重复精度到um级别就渐渐变得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