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pga可以下载程序,但是程序不能控制它,跪求解决

楼主(2010-12-27):
我新焊接的fpga开发板,fpga电路焊接好了,晶振也焊接了,也能下载程序了,可是就是不能控制他,我写了一个让他点亮一个led灯的程序,可是就是灯不亮,我测了fpga的引脚电压,我让他输出的是0,可是一直是3.3v,晶振的输入也对,我用示波器测了,麻烦帮忙解决

网友A:
不能叫程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下载,但是不能正常工作,应该这样说

网友B:
看看config_DONE管脚有没跟其他短路,一直处于低电平,或者它那个上拉电阻焊成电容,造成FPGA一直处在配置状态,就无法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没有是别的可能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用的是哪款芯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个引脚既没有至高,也没有置低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cyclone II 的ep2c5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配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下,具体都什么配置问题啊,能指点一下吗,想了好长时间了,现在看数据手册呢,加q也行  52228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