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接地,感觉有些地方没多大必要

楼主(2010-12-27):
接地是出于什么考虑(避雷、防止外壳漏电倒是知道),也就是说接地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没有接地会有什么危害
听别人说接地就可以构成回路,但是我觉得没接地也可以构成回路啊?

    如果学校图书馆的避雷针被雷击了,电流被引入大地,此时如果在地面上有人因恰在电位梯度的范围内(禁止区域)而触电,那么学校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
我为什么说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因为如果没安避雷针,受损的是图书馆,但学校安了避雷针的话,避雷针就把天灾转到了个人头上,而且这是故意的(因为他明知会有雷击这样的天灾,明知图书馆附近有人的概率会很大,还将这么大的电流引入图书馆地下)

网友A:
脚踏实地总是比较安全和可靠些地....

至于回路,不接地当然也可以有。大地是个导体,你不走它,而自己拉一条导线回路就形成了。

楼主:
可靠....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可靠是???

网友:
请哪位大侠详细说名一下,这个问题小辈也不大懂

楼主:
如果说一个电源的电势差是10v的话,它的正极可以是8v,负极可以是-2v啊,
那么将该电源负极接地的话,那它的正极是10v呢,还是8v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同辈中人,帖子没白发

网友A:
to 5L:

你站在水里,五分之一在水里,拍个照。然后再站在与水面齐平的石头上面拍个照。自己看一下两张照有何差别,看明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你可别把水下那部分给砍了(-2V短路了,即两端都接地),否则就难讲了。

楼主:
10v吧
这么冷的天还叫人站在水里边拍照,真够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把正极接地,那么负极就是-10v了
不过感觉这样怪怪的

网友A:
没什么怪的,潜水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够幽默!!!
能说说如果没接地会有什么害处吗?

楼主:
接地会不会更利于计算(这是不是也是接地的一个目的)???

网友A:
to 11L:

接地基本有如下作用:

1)提供一个公共的电位参考系。

2)提供一个电荷的泻放渠道,以防静电和意外漏电。

3)以防天灾——雷劈。

当然,也不是任何设备都具备接地条件的。没有接地条件的设备,通常作浮地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地会不会更利于计算(这是不是也是接地的一个目的)???

网友A:
to 12L:

系统的信号地不一定要落大地,通常采用一个地平面(PCB中)作为其系统的局部参考地。电路分析中,也通常将这个参考地作为局部的零位处理。节点电压法就是如此玩得。具体建议找本相关书籍仔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非常耐心的解答!!!明白了好多存在心中的疑惑

网友C:
请教HWM:
一个在户外使用的电子设备,它的PCB的信号地用不用和金属外壳连接,或者与大地连接?

网友A:
to 17L:

这要看具体情况,没有泛泛的规定。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接地是为了避免导电~~~~

网友E:
如果不介意电器漏电时,电流从你身上流过的话;
地线你是可以考虑不接的
电热水器事故上去GOOGLE搜下
你会理解"脚踏实地总是比较安全和可靠些地...."的含义

网友F:
接地基本有如下作用:

1)提供一个公共的电位参考系。

2)提供一个电荷的泻放渠道,以防静电和意外漏电。

3)以防天灾——雷劈。

(还是为什么呢)

网友G:
接地好比:
你外现需不需要动力交通工具

人力很多时候是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了,
如,步行去超市,
如,长跑去旅行,
如,长跑去外地出个差,
....

有了动力交通工具:
好比:一定程度上为耐力不足的人,提供了途中后继力量不足问题的保证,
好比:一定程度上为了出外地参加体力(人力)比赛的人,留下了合适的体力,
好比:一定程度上为了坐飞机去旁边街买东西的人造成了很多问题:时间过长,要增加转车处理等麻烦
....
等等

说说接"大地"

没有接"大地",参考点确定了,不影响计算,
没有接"大地",当有外来电量时,将无地方释放,造成了不稳定因素,(干扰,漏电,雷击...)
没有接"大地",提供了移动便利,
没有接"大地",两不同设备电连接时,接口问题处理时增加了复杂性.(好比在不同海平线上的两人比身高得使用尺子)
....

接"大地"保证了站在"大地"上的人,与设备外壳是等电位.保证了安全
接"大地"给干扰信号提供了一个下地的回路,
接"大地"就给移动性能带来了限制,
接"大地"不同设备间就能站在"平等地位"(电位)上谈判(通信)了.
接"大地"增加了布线成本,使用了更多的金属与塑料,有接地线与没接地线的插头有了兼容问题.
....

网友:
接地就是为了人身安全,再就是为了抗干扰.
如果绝缘做得很好,弱电部分也可以浮地.
有时,找不到可靠的接地点,就要根据实验来定是否接地.

网友H:
就是站著的

网友I:
在技术交流里面下载图灵系列图书——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从537页看起,对你理解这个问题很有帮助的。

网友J:
降低干扰啊

网友K:
说的太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不考虑两不同设备连接时,说接地提供一个公共参考地,这有什么好处吗?
我随便找一个参考点不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L:
大家说的太好了

网友M:
呵呵 地球的表面是个等势体可以吸收很多的电荷!

网友N:
可以下面链接去看看,有很多接地的案例可以帮助你理解地的含义.
http://www.emcstudy.net/read-htm-tid-9109-fpage-3.html

网友O:
不接地怎么会有参考电位,没有参考怎么知道哪个信号的具体值,就像不把耶稣出生那年作为公元元年,谁说得明白现在是什么年份。。。

网友P:
如果学校图书馆的避雷针被雷击了,电流被引入大地,此时如果在地面上有人因恰在电位梯度的范围内(禁止区域)而触电,那么学校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
我为什么说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因为如果没安避雷针,受损的是图书馆,但学校安了避雷针的话,避雷针就把天灾转到了个人头上,而且这是故意的(因为他明知会有雷击这样的天灾,明知图书馆附近有人的概率会很大,还将这么大的电流引入图书馆地下)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
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如何理解值得商榷。
避雷针是保护建筑,不是保护经过引下线(接地线)下行走的人。而人应该懂得不能在雷雨期间从建筑物附近行走--通常建议离开20米,但许多引下线距离道路并不达到这个距离,这是另一个问题,十全十美的事是没有的。比如,将引下线距离与道路距离拉大,要浪费不少土地。

网友Q:
你可以试试机壳不接地

呵呵

网友R:
楼主对避雷针的理解是错误的,避雷针主要是用来防止雷击,也就是通过尖端放电向高层空气释放电荷,避免雷击的产生,真的要是落雷(天到地)那么更具阻抗匹配,避雷针到底面的电压差是绝对不会电到人的,除非避雷针的导线拿锰铜做的~~~

网友S:
LS说的对。通过避雷针尖端放电向高层空气缓慢释放电荷,避免避雷针周围地域堆积电荷,大大减小破坏性很大的天地雷产生的概率。

网友T:
接的可以降低设备对地的静电电压。还有一个好处,正极接地可以降低设备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