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那位兄弟知道7805三端稳压块SOT89封装的管脚顺序及对应功能引脚,网上找的PDF都是TO-220封装的,请帮忙告之,谢谢!

楼主:
已找到,1脚OUT,2脚GND,3脚IN

网友A:
注意焊脚朝下,字面向自己,左起为1脚。

网友B:
7805三端稳压没有SOT89封装,78L05三端稳压才有SOT89封装。封装如图: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怎么评分功能只能使用一次?PA2792的朋友怎么提示24小时内不能进行评分操作,什么原因

网友A:
该规则是为了防止作弊的。

楼主: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