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03a下STLINK仿真不能设断点?

楼主(2010-12-27):
今天测试STM32的程序,用三合一套件上的STLINK下载成功,运行后提示出现*** error 57: illegal address (0x08000000)
不过还能继续运行,但是找不到断点设置,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
找到原因了,呵呵

先更新了STLINK的固件,由于MDK4.03a版本较低没有包含相应的驱动,重新安装了MDK4.11,并在项目文件下增加了启动装载引导文件xx.ini,内容如下 load./obj/xx.axf,然后在设置选项debug中加载该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