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问题

楼主(2010-12-27):
我的DS12C887A,
开始只读取秒,分时,可以显示,但有时它又会显示I5,有时会正常显示,
后来我加了年月日星期,除了星期可以正常显示外,其它都显示I5
真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调试了两天,
昨天我怀疑是线没接好,今天上班,用杜邦线的一头直接焊到DS12C887引脚上,然后连上开发板上的插针,还是有时能够正常显示,有时显示I5。比如:这次正常显示了,重启了下,就显示I5,但奇怪的是星期那个位能正常显示,
真郁闷,这个问题我调了两天了,不知道有谁遇到这种情况了吗?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估计接触不好或者操作时序处于临界态。

网友B:
降低读写速度试试(换单片机的晶振)

楼主:
呵谢谢各位的指导,现在已经解决,开始我也怀疑是接触不好,后来专门把它焊起来还是不行,最后终于发现原因,在于初始化没设置好,后来仔细研究了寄存器A/B/C/D的设置,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11-09-28):
请问 你是怎样初始化的啊

网友D:
这个有些怪
我曾经发帖提过经过手动设置后又恢复正常的事

网友(2013-08-08):
可以看一下你的程序和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