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并口SPP的大侠请进

楼主(2010-12-27):
我用WINIO练习XP下面的并口操作。我做了下面的实验:
1、并口悬空,读378为FF,379为7F
2、用大约130欧姆的电阻连接地和某个状态引脚,读379,其值亦相应变化,很正常
3、再读378,发现它变成4了,而且无论是否把状态引脚悬空还是通过电阻接地,都一直是4。一量电压,果然数据线上输出的是4。除非往378里重新写值,否则不会改变。

我的并口工作在SPP模式。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再说说应用背景吧。我打算做IO控制,输出就是数据口,输入是状态口。但是根据上面的实验,如果用状态口做输入,那么就会干扰输出!

楼主(2011-04-05):
没有人回?刚才又实验了一下,仍然如此。再具体一些:
10、11或12脚接地,均导致数据口从FF变成4
但是13脚接地就不会影响数据口
而且,13脚接地一次之后不再接地,以后再随便怎么把其他各脚接地,数据口都不会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