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愈环网如何设计?

楼主(2010-12-28):
要设计一个总线中继光端机项目(带环网),也就是把CAN\485\232等电信号进行光电转换为光信号通过光纤进行远距离传输,它们还可以组合成链型、星型、环网等各种方式。请问这个环网的原理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组网?有高手兄弟手中有现成的资料或者可参考的协议吗????   244907935@qq.com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自愈性要好,就要学大脑的神经元,每个节点都与别人多个节点交叉组网,才能保证任何一个节点**后,完全不影响通讯,如此俺这个外行认为:链形优于星型,星型优于环网。环网就是玩击鼓传花,要是某一位睡着了,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星型的则由中间一个节点决定可靠性,比较可靠些

网友B:
主要是靠协议,环网并非令牌网,关键在于节点有效性的鉴别及响应,详细资料恐怕不会有现成的,毕竟那是有知识产权的。

网友C:
这个需要详细的协议实现。通过光纤组网,有很多电缆组网不会遇到的问题。链型、星型、环网等各种组网方式,还与价格、实时性、稳定性等相关,应该针对自己的具体应用,比较各种组网方式优劣,设计自己组网方式

网友D:
  1. 环网就是玩击鼓传花,要是某一位睡着了,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健壮的环网在断链后自动切换为总线方式

网友E:
哈哈,什么叫自愈环?很显然是一个环形网络,建议你找一本SDH的书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