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0-12-28):
大家好,现在在做个项目 ,刚好用到了可控硅,由于我的单片机的5V是通过开关电压来产生的(开关电源产生12V通过78M05稳压),所以隔离了,现在可控硅是用光藕来驱动的 ,由于用了3个,感觉成本太高 ,可以直接驱动不 ?通过单片机的I/O口接电阻来驱动,感觉不行 ,因为隔离了,所以没有参考地了 ?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

网友A:
可用普通光耦代,不过需要增加过零检测,算下来省不了多少.

楼主:
我的是用4个来驱动的 ,客户要求这样的 刚开始是过零检测
这样做的 ,现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改不 ?直接用I/0来驱动 或者其他的办法了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改用普通光耦驱动,因需要增加过零检测,成本上未必能降低。

网友C:
可以参考洗衣机、遥控风扇的电路,MCU直接驱动可控硅。
但是需要MCU的地和市电相连。
如果你的系统不会有触电的安全问题,完全可以这样做。

网友D:
正如楼上所说,如果想直接控,那么MCU的地就要和市电地相连。这样做,还是比较危险的。另一个,你MCU地和市电相连,那么你的隔离就等于没了。
还有一个,LZ用的光耦是MOC3021,如果没记错,这个光耦不是过零触发的,那么LZ仍然需要一个过零检测电路
所以,有时候光耦还是必须的,保护你的整个系统能够安全稳定工作,建议不要省去,也没多少钱

网友E:
直驱不是不行,要综合分析,电路的设计要注意安全性,不是所有产品都准许直驱。

网友F:
直接驱动的话控制是可以,但是单片机电路就是带电的了,一点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不要电死人,不要起火爆炸!!!

楼主:
我这个电路如果改为3个来驱动的话 ,就不需要过零检测了   ,直接输出高电平 让可控硅导通就可以了,3个可控硅分别控制马达的几档

网友G:
还有个办法使用BD3  也许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