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侠见过这么奇异的元件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28):
也许是光电型MOSFET驱动器,你的AB端是光电池输出。参考一下松下的APV1122

楼主:
多谢LS指点,再问一下
光电型MOSFET驱动器
有没有4个脚的啊?

楼主:
toshiba有没有类似的光电MOSFET驱动器啊?
因为是白色的,感觉就东芝喜欢用白色

网友B:
如果后级确实没有供电且楼主的电路是正确的,只有两种可能:1、光耦坏了,2、光耦为光电池输出型,但后者的可能性不大,7-8V的电压太高了,查查光耦的型号即可知。另外不排除楼主认为的“后级没有供电”是错误的。

网友C:
对比加上24V就有7~8V
LZ缺省给出的一个信息是,不加24V就没有这个电压。

据此,是光耦坏了

楼主:
不会吧!我测过很多遍,电路应该没有错!我明天再换个测试一下!

网友D:
电路板漏电;P

楼主:
没有错啊,我又换了一个测过了!
的确可以直接输出7V左右的电压,后级完全不用加电源!
这是实物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