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饱和区为什么叫饱和区?

楼主(2010-12-28):
弱弱的问一下,饱和区为什么叫饱和区?

以前学晶体管,对这个问题一直不理解。。。不知是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不能再放大了,就是放大系数明显改变了,就相当于你吃饱了再撑没地方装了。呵呵。

楼主:
不知饱和区的英文原名是什么?

网友B:
饱和 saturate, saturated, saturation

网友C:
叫呕吐区也可以啊。给孩子起名而已。

网友B:
Saturate 本意是“湿透”,指衣物等吸足了水,不能再多吸收水份了。
化学中,向溶剂中加入溶质,例如向水中加入食盐,加到不能再多溶解一点,称为饱和。
三极管电路中,基极电流增加,集电极电流不能再增加,称为饱和。该区域称为饱和区。

网友D:
三极管电路中,基极电流增加,集电极电流不能再增加,称为饱和。该区域称为饱和区。

--------(以NPN管为例)
晶体三极管的控制方式是:(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但这还是表面的)
前提:三极管基区薄,发射结(相对集电结)载流子浓,集电结(相对发射结)面积大;
如果:偏压合适时, 基区空穴流向发射极,这时,发射结的电子薄基区集结,少部分与从基极流入的空穴中和;大部分从发射结过来的电子,集结于集电结的P区使集电结,并越过集电结,形成集电极电流.
---解释方法多种,也可以解释为:大部分从发射结过来的电子与集电结P区空穴中和,集电结N区相应量的电子从集电极同,形成集电极电流.

当 :流入基极的空穴数量足够多,使发射结移动向集电结的电子无法再增加时(集电结P区电子数量无法再增加),从集电极流出的电子数量装无法再增加.即不授控.
所以称为饱和.
饱和是指,这时集电结上流过的载流子数量饱和.

----载流子数量饱和也就是平常说的电流饱和了.即三极管饱和了.

网友E:
7楼的牛人,讲解得非常之详细,以前没有这么仔细的分析过,受教拉!!!

网友F:
7楼的解释是正确的,饱和区的命名来自于载流子数量,同理对于MOS放大电路,则应该工作在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