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ONNECT FAIL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0-12-28):
AI, NEC, tc, ST, TCP
使用SIM300模块进行GPRS通信设计,执行AT+CIPSTART指令后一直提CONNECT FAIL,这是怎么回事呢?
具体指令如下:
at
OK
at+cgatt?
+CGATT: 1
OK
at+cstt
OK
at+ciicr
OK
at+cifsr
172.17.162.242
at+clport?
TCP: 2020
UDP: 3030
OK
at+clport="tcp","2022"
OK
at+cipstart="tcp","117.33.78.115","2020"
OK
STATE: TCP CONNECTING
CONNECT FAIL

而且在数据接收端(网络调试助手)上一直也没有提示发现客户端。

网友A:
介意你检查电脑2020是否打开,tomcat端口号也要设置成2020,在电脑抓包可以观察数据是否已经过来了,然后检查是否有别人和你同用一网就会提示connect already,重点查看你指令发送,有严格的顺序,再查看你的模块IP 状态,不同的指令是在特定的状态下执行的。介意你仔细阅读硬件手册和AT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