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编程,它真的特别难吗? ,高手来讲解吧

楼主(2010-12-28):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编程,它真的特别难吗? (原来放错了地方)

与模拟电路有关的输入信号检测及PWM驱动部分,还有过流,过压,过温保护部分已经明白,主要想了解伺服控制算法部分.请介于牛A和牛C的牛人进来讲讲伺服控制原理吧!

电机传动系统的机械特性,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惯性负载下伺服控制方法.低速大摩擦阻力情况下处理,TMS320F2812应用注意事项,最好能结合PID讲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不要沉降了.
打算先买几本书放身边慢慢.

楼主:
有点心浮,心浮气躁
刚刚在当当上订购了二本,静下心读完再来请教.
  郭庆鼎,赵希梅  直流无刷电动机原理与技术应用   原价21元,86折
  夏长亮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           原价46元,81折

楼主:
刚才 追加增订了一本电机拖动
刘凤春  电机与拖动MATLAB仿真与学习指导   当当价:¥26.40

准备订购一块带BLDC的2812开发板,理论联系一下实际.

网友A:
常言道: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既然电机控制部分已经学会了.
那你应该再看看关于伺服控制方面的介绍, 比如 PID 算法等.

楼主:
airwill,你好
电机控制部分没有会,只会PWM驱动.正在看twy给出的电子版BLDCM书,
还有,请教对于PID部分,电机PID与温控PID差得多少远? 温控PID有一些了解.

网友B:
难到也不是特别难,主要是实战型比较强。

楼主:
yewuyi,晚生这箱有理有了!
能不能稍微展开说一下. 顺预贺新年快乐!

网友A:
无刷电机控制, 要展开说, 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要从基础原理开始的话, 真的有点写书的感觉了.
不如你先看你的那本书吧, 那是本很经典的书.
看完后如果有疑问, 再提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C:
看书,做实验。

楼主:
正在挑灯夜读twy无私奉献"直流无刷电动机原理与技术应用",正在为转矩矢量6等分的物理含义而头晕.

楼主:
以前电机知识太缺少了:'(,总槽数,极数,相数,每极每相槽数,绕组联接方式,以及计算公式等内容还比较难解,还有基波转矩,总转矩。
气隙的正弦分布这些概念相对而言还容易些。

楼主:
...ing...
签名: 没有理论基础的假设,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大多产,没有实际检验的知识是空中花园
       ..理论--->实践--->理论,如此PDCA不断积累,不断完善.

楼主:
图中,P'为施加的电功率,n是转速,其余的都是与BLCDM结构,线包相关的参数

楼主:
另外,对于BLCDM,体积大小,在额定负载下与转速成反比.转速越高,体积越小. 以上为俺,今年有关直流无刷电机年终总结.:),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大家指点12.

楼主:
以后还有几个部分需要继续填补(各种情况下的pid控制算法,以及其C函数库理解),然后做一块实验板,找一个中等电机做实验--->基本掌握BCDM。
春节前还有得玩。

楼主:
首先恭贺大家新快乐! 其次,找到一份比较完善的讲解BLCDM资料. 看到这篇教材资料,从一个侧面让人明白我们的高教体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2011年元旦,顺利进级! 留念
借用贴图,祝大家元旦快乐!!!

楼主:
后订的书昨天到了稍微看了下,二个字形容:"没进", 夏长亮的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还没有到,网络上说夏长亮写的书,书中有物,不是一些资料简单的堆积. 到时想比较"瑞典Chalmers科技大学教材与我们存在什么不同"

楼主:
边娱乐,边上图.

楼主:
电机模型.jpg对应 电机驱动模型的最右那Block

楼主:
不知道哪里有已经将上述公式编写好的simulink文件,节省点输入时间.

楼主:
先订的二本电机书今天到了,加上后订先到的电机拖动,有关BLCDM的三本书都到手中.
郭庆鼎 的"直流无刷电动机原理与技术应用"电子版,基本看完感兴趣的电机原理及运动方程部分,2个字"没进"
比较了夏长亮"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中有关"直流无刷电机数学模型和特性分析"那部分,说得还细腻.相对从网上找来的"BLDC Motor Model and Control.pdf",少了点Matlab/simulink建模及其仿真波形.  中国,加油!

网友D:
这么复杂的公式,让人头痛啊

楼主:
LS说的对啊,用Matlab可以将它化繁为简,想找一份编写好的Simulink文件,找不到时只好自己按资料上写的编程了.

楼主:
我在前面说错了,夏长亮"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书中有Matlab仿真,只是不细腻.

楼主:
对于BLCDM,本人摸大象的结果如下:
1/直流无刷电机,对于不是制造BLDCM的人来说,还是"夏长亮的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书好用. 虽然Matlab部分讲得不够细,那是国情所致.
2/BLDCM是PMSM(永磁同步电机)中的一种. 网上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许多.
3/许多8位机都能进行BLDCM控制,有些8位甚至还能进行PMSM控制
4/从现在掌握的资源看,用STM32做PMSM控制器最合适-->性能价格比好,STM32本来就熟,当然前提是能弄到STM32电机库.
5/看书是必须的,否则不知基所以然.特别是它的电路方程和转矩方程的物理含意.
6/参考以前的经验教训,好的工具是必须的,没有它们是设计\调试不出性能佳的电机控制器. 这是以后需要努力完成的事情.

网友A:
进步很快嘛, 新的一年了, 恭喜楼主呀

楼主:
感谢airwill帮助!:)
已经在网上找到V2.0了.
下面进入摸大象肚皮阶段.....:$

楼主:
有关好的工具:
硬件方面:
...
软件方面:
  1/吃透电机库
...

楼主:
小白菜又遇到晕厥事情.
ST的PMSM电机库是针对FOC的,而我还没有看过**书上这部分内容. 夏老师的书竟然没有FOC内容. 看样子电机模型的simulink仿真还得等几天了.至少得知道一些基本概念吧!

楼主:
这是英飞凌MCU销售商(北京晶川电子)的一段话
"PMSM电机大部分用于需要位置以及低速控制领域,比如伺服驱动器以及高端的变频器产品,都会采用磁场定向控制,如果不采用正交编码器的话是很难达到此种要求的"
怎么理解它!
  是没有正交编码器就,不能实现PMSM
  还是没有正交编码器就,不能实现比如伺服驱动器以及高端的变频器产品用PMSM
难道STM32能实现无传感器PMSM控制是假的?  还是上面说错了?

楼主:
答案可能更接近第二种. 没有实际经验只能单屏想像了.

楼主:
电机小白菜继续前行.
从ST提供的PMSM文档看,可以进行sensor or sensorless下的PMSM,具体性能怎么样,等调试出来时自然见分晓.

楼主:
1. 还没有过春节,已经要忙2011年事情了。大致工作已经安排, 看样子好玩的电机控制需要空下来才有时间弄。人首先得把本职工作做到位了,然后才是兴趣。春节那几天时自由时间,做点与公司无关之事--PMSM。
2. 非常希望能看到airwill做好板子的结果!
3. 再次感谢airwill!

楼主:
在选购PMSM电机, 准备用二个PMSM,正好与STM32资源相符合,上阿里巴巴查找不到PMSM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倒有许多家. 电机小白菜不明白,不能肯定那些永磁同步电机 究竟是不是PMSM电机.
请看 <温岭市东菱电机有限公司>网上写的
   60TYD系列三相交流永磁低速同步电机: 极数=无极 -->难以理解
   D200TYD盘式永磁低速同步电机       : 极数 10极
   60TYD直流无刷永磁低速同步电机      : 极数 无极 -->难以理解
而且,第一条60TYD系列三相交流永磁低速同步电机和第三条60TYD直流无刷永磁低速同步电机是一个东西吗?
  实在不知道PMSM电机的深浅,不知道哪个是真李逵. airwill 能讲讲电机购买这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A:
我现在搞的是 kw 级别的无刷电机.
如果只是玩呢, 可以找小功率的电机来试试, 要找三相的电机哦.

楼主:
我只是玩玩,正在找一个小功率电机,PMSM的. 不会找!
说句难为情话, 因为实在是没有相关经历,不知道哪家电机是PMSM 的. alibaba.com.cn上说的永磁同步电机 都是PMSM电机吗?
airwill能指点嘛!

楼主:
没有电机,玩不了. 到机电市场跑一次?  那里只看大个电机,小点的到电子市场? 让人头大的问题.
或者说,先买一个回来,大卸八块,看个究竟是什么样的电机.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楼主:
查到了ST有关FOC控制资料.讲得比较全和深入.要是早些天看到这些资料就好了.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楼主:
还是不明白哪家厂产的永磁同步电机是PMSM.:'(

楼主:
疑似PMSM电机

楼主:
看起来永磁同步电机这个名词,由许多概念融合/整合在一起了. 此永磁同步电机,不等于彼永磁同步电机!
只有电机拿到手中,看它的引出线是多少根,测量各线间的电感量,电阻值后判断它究竟是否为三相PMSM电机了.

楼主:
另外,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从上面已经看出,简单点的,只要几元钱的专用芯片或者8位单片机.进行简单的PWM控制. 控制性能好一点的用STM32F10X 或者TMS32F2xx,进行矢量控制. kW级大功率时加入抗"电磁辐射干扰"考量.
所以说容易真容易,所难还确实有点难. 难点是保证kW级下FOC控制精度.

网友E:
学习一下,PWM的控制过程,igbt的保护

网友F(2011-01-27):
学习了,好东西

另外我想问问,有没有只有两根线的,通过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的无刷直流电机,功率在60到90W!24V供电。
如果有还方便给一个链接!

楼主:
2根线的直流电机,在阿里巴巴上找找,有点.

楼主:
BLDC电机资料.

网友G:
随便找个废旧硬盘,拆了可以玩一下。那个就是典型的BLDC

网友H(2011-03-01):
BLDC Motor Model and Control.pdf下载不来啊

楼主:
LS在二姨家用点劲,有分了就能下载了!

楼主:
需要255分以上.

网友I(2011-04-17):
BLDC Motor Model and Control.pdf Chalmers可以用Google查找呵。。不好意思啊楼主,**你的了。
不过真佩服楼主的执行力啊

网友J:
我认为驱动比控制更难做,控制的话是有现成的控制IC 的 而驱动看起来简单做好了 却很难

网友K(2011-06-01):
:)按也是刚研一很多不懂的呀!

网友L:
阅读权限255?

网友M(2011-08-12):
怎么这样啊

网友N(2011-09-11):
对无刷电机控制很感兴趣,那个255权限也太高了。。。。。。。。
下不来啊,我的权限是30,晕。。。。。。。。

网友O:
难得有深入讨论的

网友P:
哎,做得能转容易,做好难啊
7,8年前就过过电控,电机的飘过...

网友Q:
楼主把权限调低一点啊。。。。。255,没几个能下来的。

网友Q:
看了一下午资料,无刷有感无感电机控制原理全搞明白了。。。
下面准备做块板子调试一下。。。

网友R:
权限太高了。。

网友S:
TI有针对无刷直流电机的全套控制程序,可以拿来借鉴一下

网友T:
初来乍到,看看热闹

网友U:
关注一下,在做驱动。

网友V(2011-11-07):
压力好大

网友W(2011-12-17):
bldc没意思 搞pmsm吧 那样算法有的搞

网友:
MARK,准备把这几本书都买回来看看

网友W:
 1年了 估计放弃了 呵呵

网友X:
不是这么难吧

网友Y(2012-05-22):
看看我的阅读权限,靠不能下啊

网友Z(2012-10-08):
不继续更新了?

网友AA:
不是很难的,过去辅导过一个学生开发过,不过很久没有研究了,我也忘了好多

网友AB(2019-01-06):
请问楼主还在**直流无刷电机吗?我是准备入门的小白,期待回复!

网友AC(2022-08-12):
基础理论必须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