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个8个脚的单片机

楼主(2010-12-28):
工作电压2.4-5V
8PIN SOC或者SSOP小型封装
不需要晶振和复位的,只做简单的控制,最好带EEPROM,其它没什么特别要求
大家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A:
pic12f629

网友B:
可以看看sn的有需要可联系我QQ1053009620

网友C:
可以看看sn的有需要可联系我QQ1053009620
引用 网友B:

LS说的是Sonix? Sonix的8脚封装的没有带EEPROM的

网友D:
我这边有一款,可完美替代PIC12F629,8脚贴片直插都有。工作电压2v-5v

网友E:
feeling  AT8PE53

网友F:
试试stc15f104e系列。:)

网友G:
义隆的,153,几毛钱,还不用外围

网友H:
推荐STC15F100系列

网友I:
如果不用外部中断可用STC15F100系列(哈哈中断问题是俺发现的,开始Y**还“死不承认”),如果要用到外部中断就等N月吧

网友J:
11楼不是吧?

STC15F的DS后面有说的啊, IC一出来就有说明了

网友K(2011-02-11):
菲林 153,比义隆153 便宜1至少1毛

网友L(2013-07-04):
em78p153   sop-8,dip-8
em78p56,  sop-8,dip-8

网友M:
中颖单片机,TEL:18616021538,谢谢!

网友N(2014-04-18):
用个松翰的吧

网友O:
上海芯旺微的吧  QQ;603824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