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过来

楼主(2010-12-28):
我用dxp做了个图,老是出现这么个问题,我把同样的原理图用99se画了一遍完全正确,请高手指正,谢谢

楼主:
严重的是 project-----project option  是灰度显示,help!!!!!!!!!!!!

网友A:
好像是你的器件PIN都定义了输入输出模式,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你只要将所有的PIN定义成passive就可以了.

楼主:
我设置的pin都是 passive啊,还是有问题

网友B:
好像错误提示是没有找到DIRVER,不是大问题吧。

网友A:
我估计是不再栓隔点上造成的,你可以将鼠标点在红线的地方,会自动弹出错误提示。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