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运放放大麦克风的信号,会听到广播的声音?

楼主(2010-12-28):
麦克是那种会议麦克,卡农头,线比较长,连接到运放上之后,输出到音箱,放大音量后,会听到广播的杂音,为什么呢?我又没有解调,不解,还有,运放的CMRR和电源电压有关系吗?查了好多资料也没看什么解释,直说CMRR和频率,输入电阻配对关系比较大
  我这儿有一成品,人家的连接到麦克,不说话的时候很安静,也没杂音,电路原理差不多,当然布线会有不同,但不至于差这么多,之前怀疑他的地接到外壳上了,金属的,导致抗干扰好。
  请教各位大侠,3q

网友A:
若是真,那便是串扰加巧合所致。毕竟长导线会起天线作用,然后经过“无理头”处理后变出了“广播的声音”。姑且就当是多了个收音混响功能。

解决办法,从电缆的选择是正确使用入手。如果是平衡传输,自然要考虑CMRR。

楼主:
那也太巧了吧,不过我们公司离我们市的电视塔很近,估计直线距离在2~3KM?不过不明白为啥人家的不受干扰。

网友B:
电路若是完全线性,就不会混入广播信号。
但电路中往往存在各种非线性,有时甚至是想不到的。
解决的方法,是尽量避免广播信号进入电路。整机加屏蔽,输入信号滤波,使用屏蔽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