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的疑惑

楼主(2010-12-28):
第一点就是如图中的resolution选项的意义,第二点就是仿真时如果用到ip核的情况下,我用的是xilinx的ise工具,在产生ip核时,是选择结构(structure)仿真还是行为仿真?

楼主:
如图中显示的simulation files应该如何选择,根据什么进行选择?

网友A:
resolution:仿真的时间单位,modelsim默认为皮秒。

楼主:
resolution:仿真的时间单位,modelsim默认为皮秒。
引用 网友A:

哦,那选择不同的时间单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应该是具有工程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