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新卖点-电子指南针

楼主(2010-12-28):
电子指南针应用低成本解决方案:
主芯片:霍尼韦尔HMC5883L三轴磁阻传感器
特点:
1,数字量输出:I2C数字量输出接口,设计使用非常方便。
2,尺寸小:  3x3x0.9mm  LCC封装,适合大规模量产使用。
3,精度高:1-2度,内置12位A/D,OFFSET,  SET/RESET 电路,不会出现磁饱和现象,不会有累加误差。
4, 支持自动校准程序,简化使用步骤,终端产品使用非常方便。
5,内置自测试电路,方便量产测试,无需增加额外昂贵的测试设备。
6,功耗低:供电电压1.8V, 功耗睡眠模式--2.5微安  测量模式--0.1mA
航纬香港是霍尼韦尔磁阻传感器产品中国区的代理商,在这方面有丰富的项目支持经验, 我司可以提供电子指南
针软硬件全套解决方案,助你以最短的时间抢占市场先机。
电子指南针作为一个新卖点,应用热点,已经广泛运用在手机,PDA上面。如BLACKMERRY,诺基亚,华硕,Google, Iphone的智能
手机都有产品量产。

网友A:
iphone 4 手机上就有,不过基本不用。

网友B:
支持GPS的手机不就不需要此功能了么?

楼主:
GPS搭配电子指南针使用可以实现地图翻转功能的。

网友C(2011-04-29):
智能手机怎么不增加一个红外遥控学习功能!
尤其是全触摸屏手机实现红外遥控学习功能更加实用,方便
一个手机取代客厅里的电视,DVD,电视机顶盒,空调的遥控器
应该更是一个卖点!
而且成本仅增加几十元

网友(2011-06-21):
智能手机怎么不增加一个红外遥控学习功能!
尤其是全触摸屏手机实现红外遥控学习功能更加实用,方便
一个手机取代客厅里的电视,DVD,电视机顶盒,空调的遥控器
应该更是一个卖点!
而且成本仅增加几十元 ...
引用 网友C:

增加不了几十元,最多10元

网友D:
HMC5883L 多少米?

网友E:
有,但没推广开,软件不好用,红外频段不对,遥控效果不好。

网友F:
电子指南针没啥用的。

至于红外遥控,以前的掌上电脑都带红外接口,装个软件即可;老x早前常用,但距离较近,只有1米左右,也没多大意义。

而现在手机,带红外接口的一个都没见过。

网友C:
估计红外遥控学习一直是软肋
所以就把红外接口拿掉了!
我的诺基亚N73有红外接口
以后的诺基亚手机就取消了!
呵呵!

网友F:
不是的,红外接口又不是为了遥控而设计的,而是为了通讯。

而后期有了更多更方便兼容的通讯方法了,比如蓝牙、WIFI,红外接口就慢慢淘汰了。
毕竟红外接口并不是必须的,通讯速率也不高,还有方向性限制

楼主(2011-10-10):
回复 网友D:
GPS和地磁传感器不存在什么矛盾,而是互补;
要说到地磁指南针传感器比较好的,算Honeywell品牌了,无论从稳定性,功耗,精度来考虑,相对于其它类似的产品都有明显的优势,工业级的标准应用于商用领域,HMC5883L就是一款比较不错的选择,应用时间长精度一样能保证,详情请咨询info@navhk.com or Mobile:138 2887 0656

网友G:
精度不足以让我应用.
我有一个应用,现在想啊想

网友H:
没过这种,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