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STM32 AD 单次扫描模式

楼主(2010-12-28):
我设置了3个AD通道,单次扫描模式,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 wait for Conversion complete ,这样AD不能正常工作,
      但是设置一个通道,单次转换,判断EOC 没问题。
      3个AD通道,单次扫描模式,DMA传输,判断EOC就不行。

      现在不知道该判断什么标志位?

网友A:
印象里,“3个AD通道,单次扫描模式,DMA传输”,这种情况下可以判断DMA的状态位

网友B:
判断DMA传输结束标志位

楼主:
判断DMA的TC标志位?

网友A:
判断DMA的TC标志位?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它:Transfer Complet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