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da板卡的问题

楼主(2010-12-28):
单位从国外进口一个设备,上面有A/D,D/A板卡,感到奇怪的是A/D,D/A板卡是同一块板子,所用元件都是一样的,主要芯片是op27g+ne5534p+lm339n,a/d还比较好懂,op27g运放+ne5534p运放+lm339n模数转换,但D/A就看不明白了,请大牛帮忙看看。

网友A:
如果板完全一样,那显然是块A/D和D/A共有板。采用两块同样的板可能是考虑数据流的需求。

楼主:
不是共有的,A/D有两个插槽,D/A有两个插槽,不同插槽里的板卡是一样的,也就是两块A/D和D/A板卡共4块是一样的,板卡是用来做混合仿真的

网友A:
那就不能如此说“上面有A/D,D/A板卡,感到奇怪的是A/D,D/A板卡是同一块板子”。

AD和DA板上插个同样子板,只有按照上面的器件来判断其是个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