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2.4G星形网络,使用哪种芯片/协议方便?

楼主(2010-12-28):
毕业设计需要用赛普拉斯的PSOC芯片做MCU构建星形的传感器网络。我不是学通信的,对各种协议栈都不了解,有哪种2.4G无线通信协议栈不需要自己编程实现的,或者是有C语言文件可以直接调用的?谢谢大家的指教噢。

楼主:
去找了nRF24AP2芯片的数据手册看了一下,没有中文的(中文的应用**也很少),不是很懂,有几个问题问一下。
1.nRF24AP2这款芯片说明内嵌ANT协议栈,那么其他的像TI的CC1100,赛普拉斯的CYRF6936,并没有说明内嵌协议栈,是不是说在使用这两款芯片的时候要通过MCU编程实现协议栈;而使用nRF24AP2就只要传输数据,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
2.“协议栈”应该怎么理解?书上说“协议栈是各层协议的总和,形象的反映了文件/数据传输的过程”,不是很明白。我在使用的时候要不要去了解zigbee协议,CYFI协议等等的东西,是不是协议像算法一样,需要编程实现这些协议呢?
3. 2.4G通信包括很多歌信道,这些信道怎么选择的?整个无线网络共用一个信道呢,还是每个节点使用一个信道?
4.在网络中每个节点是通过他们的ID匹配的吗?比如星形网络,主节点要向从节点A发送信息,怎么样保证信息只被从节点A接收到而不被从节点B接收到呢?是先匹配节点的ID吗?

网友A:
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modbus协议,这是最简单的一主多从式网络协议。

网友B:
3L有理,最简单是轮询

网友C:
如果你需要组的网络要求不高,那么你可以写一些简单的协议,如果比较复杂的网络,而你对协议这一方面又不是精通的话,建议你直接用带协议的RF IC,如果你用ZIGBEE的话,那么你没有2年的时间去熟悉他的协议、唤醒、功耗等知识,我看是比较能把产品开发出来的,LZ,怎么联系你,如果你想了解NRF24AP2的资料,我这边有你在网上找不到的资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