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静电

楼主(2010-12-28):
开关电源在做静电实验的时候,会出现输出电压暂时丢失的现象,若是增加去耦电容的话,去耦电容一般根据什么选择?谢谢:(

网友A:
加电容不是解决之道,应检查你的电路,把那些对ESD敏感的部位以三字决作改善:
“躲”字决,从结构上,敏感器件远离可能发生的静电电击部位;
“堵”字决,敏感端口引出的长引线上串适当的RC
“疏”字决,为静电荷提供低阻抗的泄放通道,如并静电屏蔽

总的来说,电源在发生ESD放电时输出停一下,你要查振荡回路及环路等敏感部位

网友B:
LS总结的很好,估计楼主的问题就出在“躲”

网友A:
老生常谈了,唉,俺要抽空搞个问题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