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对信号级间互连时前级同相端与后级反相端连接

楼主(2010-12-28):
差分对信号级间互连时前级同相端与后级反相端连接
前级是互阻放大器MAX3658,输出电平为75欧CML;后级是限幅放大器MAX3645,输出电平为PECL。先不管电平匹配的问题,级间用交流耦合,如附图。
问题的产生,一般来说,前后级应该是同相跟同相,反相跟反相端分别互连,如但是,布PCB图时两路线路会交叉,想换成如图2所示连接,

此时前级的的同相端与后级的反相端连接,而前级的反相端与后级的同相端互连。
分析认为,后级的输出应该与其输入反相成反相关系,此外还有其他问题吗?
请各路高手指教。
正准备试验,

网友A:
正反相连只是相位的问题,没有物理上不可连接的道理。只要符合你所需要的相位关系即可。

网友B:
仅仅是相位问题,不涉及其它。

楼主:
咨询了美信的技术支持,说是不能反接的,必须前级同相端接后级同相端,反相端接后级反相端。
实际按图2连接,电路上没什么问题,只是MAX3645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成反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