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f10x_cl.s的疑问

楼主(2010-12-28):
大家好!我们最近在做一个STM32F107的板子,才焊好开始调试。。。串口运行的时候总是停留在stm32f10x_cl.s文件的下面这个地方不动:

D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V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AMPER_IRQHandler          [WEAK]
                。。。。。。。
                。。。。。。。“中间的内容就不贴过来了。。。”
CAN2_RX1_IRQHandler
CAN2_SCE_IRQHandler
OTG_FS_IRQHandler
               B       .           总是停在这一句的地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哦?
                ENDP
                ALIGN
请大家指点指点吧,这个底层的东西真的搞不好。。。

楼主:
各位大侠,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
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吗?这个是STM32_MDK的启动代码,运行后总是停在B .这句上。。。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

网友A:
这句好像就是 jump here 的意思,未取证,还得达人指点

网友B:
你的OTG_FS_IRQHandler处理函数在哪里?写了吗?还是函数名没有统一。

网友C:
看你有没有开了OTG_FS_IRQ中断,开了这中断有没有重新定义OTG_FS_IRQHandler?

网友D:
奇怪调试串口怎么进入usb的中断呢?

楼主:
你好,才开始进行基本功能的调试哦,USB的OTG_FS_IRQHandler函数还没有触碰过。。。

网友D:
可能是你的板子的问题吧,找个开发板烧上程序试试吧

网友E:
或许中断向量表没放对地方?
建议先从ST提供的例子开始

楼主:
原来是板子的问题,谢谢大家,后来重新检查板子发现有个地方焊错了,结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