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看继电器图纸?

楼主(2010-12-28):
如图所示,请教一下:线圈不加电时是哪几路连在一起,加电后又是哪几路连在一起?

网友A:
不加电:2-3,7-6连通;3-4,6-5断开。
而加电:2-3,7-6断开;3-4,6-5连通。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不加电:2-3,7-6连通;3-4,6-5断开。
而加电:2-3,7-6断开;3-4,6-5连通。
引用 网友A:

认可。

网友D(2012-12-04):
这是哪国人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