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的稳压电源相比开关电源有什么缺陷?

楼主(2010-12-28):
不谈成本和价格,只从性能上分析,串联型稳压电源会不会比开关电源稳定许多?
我正想做个串联型的稳压电源.电压24V、电流5A.

谢谢!!

网友A:
一般地说,线性稳压电源比开关稳压电源噪声小,反应速度快,稳定性好。
有没有“许多”,难说,这个要看你的要求而定。

网友B:
线性电源的缺点是体积大,效率低,发热量大,不符合节能减排的"科学发展观" :)
不过在做好热设计的情况下,线性电源比开关电源可靠

网友C:
相对而已,线性的可靠性要高一些。

楼主:
哦,谢谢各位.
只要可靠性高就行了.
我做好散热的